你们是用什么充电器的,请进来投一下票!

楼主(2006-01-09):
大家请说一下对这些充的以见!!!对我这些新仔有用...谢谢

用进口充的朋友,请说白一下是那种充电器,和性能
单选投票, 共有 33 人参与投票
38.96% (30)
5.19% (4)
24.68% (19)
5.19% (4)
22.08% (17)
3.90% (3)

网友A:
ESKY的不错 但是要用新款的,对截止电压限制在4.2V的,很好。我在www.himodel.com买的。缺点是要另外在搭配一个稳压电源使用。

楼主:
这么冷清!!!进来按一下都不愿~~~

网友B:
选项太少,而且应该多选

网友:
一台0851,扔在车上用,有时拿到办公室用;一台柯达,刚刚完工,放在家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太少,而且应该多选

我都是刚开始玩的!!!所以大概了一点!!!不要见怪!!!

如果有两个或多个充电器的话,你觉得那种比较好就选那个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的不错 但是要用新款的,对截止电压限制在4.2V的,很好。我在www.himodel.com买的。缺点是要另外在搭配一个稳压电源使用。

稳压电源...电脑的电源吗

网友:
强人很多啊,都diy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的不错 但是要用新款的,对截止电压限制在4.2V的,很好。我在www.himodel.com买的。缺点是要另外在搭配一个稳压电源使用。

新款什么样子的? 有照片看看么?  需要外接电源的有2种啊

网友:
不知道2006何时出来

网友:
看来diy高手还是很多啊

网友(2006-03-15):
我用LRP2冲电机。

网友:
APEX ZERO
还有可调电源

网友:
为您提供各类优质模型电池充电器

emax瑞沣
为您提供各类优质模型电池充电器:上海瑞沣电池有限公司

http://www.emax.com.hk/HangMo/HangMo_ch/index.htm

http://www.emax.com.hk

瑞沣中国:上海瑞沣电池有限公司 上海**中路656号美华大厦704室 电话: +86 21-6352-7453 / 6352-1453 传真: +86 21-6352-3421 电子邮箱: vanessa@rfi.com.hk
(网路实名:模型电池)

RFI (ShangHai) Company Limited
Room 704, Meihua Building,  No. 656 Xizang Zho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86 21-6352-7453 / 6352-1453 Fax: +86 21-6352-3421 E-mail: vanessa@rfi.com.hk

网友:
我一共有十多个充电器,看要求快慢及电池种类来选用,不过一样用得最多的就是DIY的.

网友(2008-05-05):
米格860  回来比较便宜6张老人头有找。

网友:
我用lipro,准是很准的,就是150买的太贵,我觉得白送给我最好,呵呵

网友:
2年多前得帖子都给翻出来了。
目前看选择项太少了,投票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网友(2008-11-30):
不知充镍氢用那种充电器好

不知充镍氢用那种充电器好?请教高手 谢了

网友:
我用的是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