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凤凰Barracuda-80的中文说明

楼主(2006-01-09):
求凤凰Barracuda-80的中文说明

网友:
谢谢使用美国凤凰无刷电机调速器。

注意事项:
        在接电池时不能接反,否则芯片会烧掉。
        不要超载使用(设定程序第二项请设定在正常范围)。
        如无刷电调与舵机和接收机共用电源(BEC),请参考下表数据:
调速器规格        最高电池供电电压        最大BEC负载电流
10A~25A        DC 12V        1.5A
35A~80A        DC 14.4V        3.0A
BEC负载电流超过以上范围时,接收机或舵机请另接电源。一般小型舵机在加负载的情况下电流约0.4A,大型高扭力的舵机在加负载的情况下电流约0.5A。
        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电压会降到设定电压以下(程序设定第一项),会造成断电,这时请把电池容量加大,尤其锂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压降更大。

网友:
凤凰无刷电机调速器使用说明书

功能特点介绍:
1、        调速器、接收机、电机可共用电池(BEC)可以用程序设定一个电压值,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程序会将电机的电源切断1.5秒,当电源切断时,只要将油门摇杆拨到全关、再拨到全开,就可以重新启动电机,这时应尽快降落。锂电池标准电压3.7V,充满后可达4.1V,放电不能低于2.5V,低于此电压电池可能就完了,而从3.7V降到2.5V瞬间即至。
2、        发射机、接收机传递讯号不良时,或讯号不稳定时(失控),调速器将自动切断电机的电源。飞机恢复控制时,将油门拨杆全关4秒后,可重新启动电机。
3、        避免电源接上时,电机启动造成人员伤害,在接上电池时,程序(Safe Power up)会启动保护,油门拨杆必须拨至全关,4秒后马达才会通电。
4、        PWM频率越高,调速器工作效率越好。凤凰调速器10TM和25TM的频率是11KHz。凤凰调速器35TM、45TM、60TM和80TM的频率可以在11KHz、22Khz和41KHz中选择。可以匹配任何品牌的无刷电机。

程序设定模式:
1、        Cutoff Voltage 电池低压断电电压设定(此项对使用锂电池者非常有用)
2、        Current Limiting 电流限定设定(超载时自动断电源灵敏度调整)
3、        Brake Type 刹车模式设定(遥控器关闭推力时,可调整电机锁定力道,避免电机被螺旋桨带动,对用可折式桨的滑翔机最有用)
4、        Throttle Type 油门控制模式(可设定一般飞机或各式直升飞机无刷电机动力功能)
5、        Timing Advance 切换时序(角度)设定(可设定个品牌无刷电机角度)
6、        Cutoff Type 断电模式设定(可设定电池在超载或低电压时油门慢下来或是切断)
7、        Soft Start 起动方式设定(可设定油门瞬间慢式或快速起动)
8、        PWM 模式设定(可改变凤凰调速器35TM、45TM、60TM和80TM的频率以使无刷电机达到最大效率,凤凰调速器10TM和25TM不具备此功能)

网友:
如何进入程序设定:
1、        先确定电池未接上
2、        将油门拨杆推至全开的位置
3、        将电池接上
4、        电池接上后2秒左右调速器将发出声响,且LED将会一闪一停着持续闪烁,也就是闪—停—闪—停—闪—停
5、        将油门拨杆推至中间位置
6、        2秒左右调速器又再发出声响,且LED将会变成两闪一停着持续闪烁,也就是闪—闪—停—闪—闪—停
7、        接着将油门拨杆推回至全开的位置
8、        2秒左右调速器又再发出声响,且LED将会变成三闪一停着持续闪烁,也就是闪—闪—闪—停—闪—闪—闪—停
9、        再一次将油门拨杆推至中间位置
10、        2秒左右调速器又再发出四次声响,且LED将会变成两闪一长停着持续闪烁,且闪烁时会伴着声响,也就是闪—闪—长停—闪—闪—长停,此时已成功进入程序设定的第一个问题(电压选项)
11、        当在设定选项时,您仅需要回答YES或NO,当您回答NO时,将不会储存任何资料,会直接进入程序设定的下一个环节。当您回答YES时,才会变更储存设定及跳至下一选项。
12、        回答选项时,您须先将油门拨杆置于中间。要回答NO时,将油门拨杆推到全关位置并保持2秒,调速器接收到你的答案后,LED会很快闪烁并发出Bi声;要回答YES时,将油门拨杆推到全开位置并保持2秒,调速器接收到你的答案后,LED会很快闪烁并发出Bi声见到LED很快闪烁后,将推杆推到中间位置以确认你准备回答下一选项。
当您不想回答完全部问题时,只要您在改变完您想改变的选项后,把电源移除即可。

网友:
以下带*的是工厂默认的设定
程序设定1:切断电压
       设定                 推荐用电池
选项1: 4.0V切断   5节镍镉或镍氢电池组。
* 选项2: 5.0V切断   6-8节镍镉或镍氢或2节锂电池组。
选项3: 6.0V切断   7-10节镍镉或镍氢电池组。
选项4: 7.2V切断   9-12节镍镉或镍氢, 3节锂电池组。
选项5: 9.0V切断   12-14节镍镉,12-16节镍氢或4节锂电池组。
选项6: 12 V切断   16节镍镉或3节锂电池组。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1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1(切断电压)
选项1 (4.0V)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1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1(切断电压)
选项2 (5.0V)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1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1(切断电压)
选项3 (6.0V)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1下-短停-闪(Bi)4下-长停        设定1(切断电压)
选项4 (7.2V)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1下-短停-闪(Bi)5下-长停        设定1(切断电压)
选项5 (9.0V)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1下-短停-闪(Bi)6下-长停        设定1(切断电压)
选项6 (12.0V)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程序设定2: 电流限制
注意:改变电流限制要自担风险,改变限制后引起电流太大损坏调速器不在保修之列,经验丰富的人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电流限制是当测到过大电流时调速器的反应,共有5个选项:
选项1:非常灵敏(刚超过很小一点就立即切断)
选项2:灵敏 (刚超过一点就很快切断)
* 选项3:标准(超过一些,过一会儿切断)
选项4:不灵敏(超过很多时,过会儿切断)
选项5:超过很多都不切断(超高很多都测不到)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2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2(电流限制)
选项1 (很灵敏)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2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2(电流限制)
选项2 (灵敏)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2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2(电流限制)
选项3 (标准)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2下-短停-闪(Bi)4下-长停        设定2(电流限制)
选项4 (不灵敏)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2下-短停-闪(Bi)5下-长停        设定2(电流限制)
选项5 (检测不到)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程序设定3: 刹车类型
在刹车前可延缓4秒钟,软刹车是全刹车的50%的作用力,硬刹车是用100%的刹车作用力。只有电池在10节以下是才可以用硬刹车。
* 选项1:软、延迟刹车:飞机通用,带固定桨或折叠桨。
选项2:硬、延迟刹车:需要较大刹车力的直驱应用。
选项3:软刹车,无延迟:比赛中用,要求延迟很短
选项4:硬刹车,无延误:比赛中用,要求刹车快,延迟很短
选项5:无刹车,直升飞机用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3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3(刹车类型)
选项1(软延4秒)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3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3(刹车类型)
选项2(硬延4秒)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3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3(刹车类型)
选项3(软,不延误)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3下-短停-闪(Bi)4下-长停        设定3(刹车类型)
选项4 (硬,不延误)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3下-短停-闪(Bi)5下-长停        设定3(刹车类型)
选项5 (硬,不延误)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网友:
程序设定4:油门类型
* 选项1:自动校准油门模式:推荐使用
选项2:固定油门模式:固定螺距直升飞机用
选项3:管理模式,低RPM(见注解):供收敛螺距直升飞机用
选项4:管理模式,高RPM(见注解):供收敛螺距直升飞机用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4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4(油门类型)
选项1(自动校准)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4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4(油门类型)
选项2(固定油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4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4(油门类型)
选项3(管理模式,      低RPM)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4下-短停-闪(Bi)4下-长停        设定4(油门类型)
选项4 (管理模式,         高RPM)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注解:管理模式主要是对RPM的控制,而不是油门控制,油门杆位置决定马达的RPM, 而调速器不管负载怎么变,会尽力去保持RPM。收敛螺距直升飞机的机头要求保持持续速度时用到。低RPM范围在低RPM时保持比较好的转速控制,高RPM范围在高RPM时保持较好的转速控制,低RPM范围用于低电级数的马达(HACKER等)和高电级数中低转速的马达。高RPM范围用于高电级数马达或高转速。在管理模式下通常要用到刹车。

程序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1:高度进角(12o-35o ),给高级数马达(如Jeti或大的Mega),在消耗效率时提供更大的力量
* 选项2:标准进角(5o-20o ),给多数马达用(Avox, Hacker,Astro,小的Mega, Kontronik),使力量和效率间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
选项3:低度进角(0o-15o ),当效率和飞行时间是首要选项时用这一选项,力量损耗少,效率能提高些。
注意:调速器由自身感应感知马达类型,可按马达类型自动设定最大角度。(如外转子马达在运转时会自动设定到一个较高的角度。)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5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1(高度进角)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5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2(标准进角)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5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3(低度进角)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程序设定6:切断类型
* 选项1:硬切断(马达立即关掉)
选项2:软切断 (电压低或电流过大时油门减小)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6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6(切断类型)
选项1(硬切断)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6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6(切断类型)
选项2(软切断)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程序设定7- 软启动
选项1:非常软的启动:带易脆的齿轮箱;或管理模式中最慢最软的启动,旋翼很慢转动。
* 选项2:软启动:推荐给多数设定用,软启动,旋翼慢转。
选项3:快启动:非常快的启动时候用,管理模式中最快的启动,或旋翼快旋转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7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7(软启动)
选项1(非常软的启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7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7(软启动)
选项2(软启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闪(Bi)7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7(软启动)
选项3(快启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进入下一程序设定。

程序设定8:脉冲频率调整
* 选项1:11KHz,推荐给多数无刷马达用。
选项2:22KHz,推荐给低感应马达用。
选项3:41KHz,推荐给感应非常低的马达用。
声光指示        提问        回答
闪(Bi)8下-短停-闪(Bi)1下-长停        设定8(软启动)
选项1(非常软的启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结束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结束程序设定。
闪(Bi)8下-短停-闪(Bi)2下-长停        设定8(软启动)
选项2(软启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结束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结束程序设定。
闪(Bi)8下-短停-闪(Bi)3下-长停        设定8(软启动)
选项3(快启动)        YES-将油门杆推到顶。结束程序设定。
                NO-将油门杆推到底。结束程序设定。

楼主:
这个说明好像不是Barracuda-80的!是飞机用的!很多参数不对!应该是Phoenix-80的说明!

网友:
这是凤凰80A的设置~~是飞机用的~~看到楼主发求凤凰Barracuda-80的中文说明所以因为是这个~~搞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Phoenix-80的说明

楼主:
哪里话!还是要多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