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我做的船体模和浆

楼主(2006-01-09):
http:/
/photo.5imx.com/up/0512/2006191540490.jpg

网友A:
不错不错~~比我做得好~~~

网友B:
原帖由
fx
于 2006-1-9 18:09 发表
不错不错~~比我做得好~~~
你好谦虚哟

网友C:
船体模是如何制作的?

楼主:
我是先用泡沫做成型,在再上面铺上用滑石粉与白乳胶做的沥子,之后再打磨,就是这个样了,我现在还没做完,我只能每天回家做一点点,所以很慢。

网友D:
楼主好手工!祝早日完工!

网友B:
滑石粉与白乳胶做的沥子
又学了一手,

网友E:
你这个浆是完全按照你那个图的尺寸做出来的吗?螺距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做的过程能不能上图说一下?
也想自己做个浆试试,所以问的细一点!!!

网友F:
滑石粉与白乳胶做的沥子会脱落``我改用油漆上了```上了一大把```

楼主:
这个浆是按PRO-E原图做的,我先车了一个直径10mm,长13mm,螺距52mm的双头螺纹,再用线切割割的浆页,整型,焊接,可惜做的过程中没有照下来,下次再做的时候一定记得。
滑石粉与油漆做成的沥子,会对泡沫起反应呀,我试过。才改成白乳胶的。

网友G:
虽然照片不太清楚,但感觉你的浆是铜焊焊的吧~我自己也做过浆,最大的困难就是页片弯弧,而且两个弧度要一样,还有焊接上去如何保持高度对称

网友G:
第一次做的
第二次做的

网友H: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你是用石膏翻的模具吗?脱模剂你使用的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