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双桨机的调整平衡的具体调发怎么调啊,

楼主(2006-01-09):
我买了个lama2,一开始飞很好飞,但是由于我一次摔机浆叶坏了,我是没什么人教我玩的,所以自己在买了新的浆叶换好后一直得不到调整平稳的效果,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如果没有其它地方坏了。。应该不用调整啊。。

网友B(2006-02-21):
是什么毛病,如果没有动过电子设备的话应该是机械故障,是不是抖动厉害,如果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桨的攻角有问题,会出双桨,用手掰掰改变攻角取消双桨;二是主轴弯曲造成抖动,问题就严重了,需换主轴。

网友C(2006-09-07):
你的那两个桨配平没有?两桨重量不一样同样会出现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