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睇野

楼主(2006-01-09):
这是我自已做的第一只船,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这船型做半浸桨应该更好吧.

楼主:
本来想把桨放到后面,后来看到朋友改的不怎么快,我就放中试一试,现在我觉得也是不怎么快,有什么方法更快一些,请大家比个意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把桨放到后面,后来看到朋友改的不怎么快,我就放中试一试,现在我觉得也是不怎么快,有什么方法更快一些,请大家比个意见。谢谢!

1把桨放到后面,
2清理没必要东西
3加条调振管
4配15~20%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把桨放到后面,
2清理没必要东西
3加条调振管
4配15~20%油

另外把发动机掉个头,用直驱,不需要减速齿轮.水冷的进水口可以做成ECO式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