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架EPP,准备周末去试飞

楼主(2006-01-09):
还有,EPP表面怎样装饰?

网友:
直接喷漆就行了

网友:
漂亮.等我的1+1摔了我也要装这架玩了

网友A:
先别忙着装饰,等试飞成功了再装饰也不迟!
     听我的没错

网友B:
领当+90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当+90的浆?

yes. 0947浆。 3cell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别忙着装饰,等试飞成功了再装饰也不迟!
     听我的没错

说得对,原来我就经常费大力气去装饰,结果出去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原来我就经常费大力气去装饰,结果出去就…

得, 就飞白机吧.

还有, 我看别人的EPP机翼表面都交叉贴了纤维胶带. 我在前缘加了碳杆,
是否还要交叉贴纤维胶带?

网友D:
楼主,上张舵机特写怎么样啊?

网友E:
机脖子是整机最脆弱的地方

特别是和主翼连接的地方,如果机头直接亲吻大地,机脖子很容易断裂,
需要重点加强!!!!

网友:
罐装自喷漆,涂装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是和主翼连接的地方,如果机头直接亲吻大地,机脖子很容易断裂,
需要重点加强!!!!

感觉机头有点长,正在犹豫中
谢谢提醒

另外,我把起落架装在电机固定架下面了,请问还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张舵机特写怎么样啊?

下班回家再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机头有点长,正在犹豫中
谢谢提醒

另外,我把起落架装在电机固定架下面了,请问还有什么好方法?

用纤维胶带包扎脖子咯

网友:
楼主的副翼舵机连杆连接方式能来个细节特写吗?与常见的八字安装法有何不同?

网友:
感觉怎么好像太单薄了一点,你认为呢?是不是要加强一下呢?

网友E:
副翼这样安装可能不好飞

虽然拉杆拐了一个90度的弯,但是实际等效于一根直拉杆连接舵机摇臂和舵角,
这样的话由于拉杆和舵角连接角度偏斜,会造成推和拉的倾角不一样大小。

解决办法1:加长舵机摇臂,用层板木片切一个长点的摇臂,粘在原来的摇臂上。

解决办法2:双舵机V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拉杆拐了一个90度的弯,但是实际等效于一根直拉杆连接舵机摇臂和舵角,
这样的话由于拉杆和舵角连接角度偏斜,会造成推和拉的倾角不一样大小。

解决办法1:加长舵机摇臂,用层板木片切一个长点的摇臂,粘 ...

有道理, 但解决办法1,2都不好。还是像一般的固定翼一样,把拉杆放到机身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但解决办法1,2都不好。还是像一般的固定翼一样,把拉杆放到机身里。

这样行程很短的 ,飞3D不够用

楼主:
原帖由
特帅呆王子
于 2006-1-10 18:12 发表
这样行程很短的 ,飞3D不够用
怎么办好呢?

网友F:
就按照初飞菜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