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老乡进来酬热闹

楼主(2006-01-09):
你们一般学习直机用什么样的机
能告诉我什么样的机子好学吗

网友:
我喜欢固定冀

网友:
什么都玩。。。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车和船//飞机也在想飞。。。。
马上就要去买遥控器和飞机。。。。呵呵

网友:
我推荐雷虎30V2.配件便宜,或者50V2更好点,一次性投入比30略高,但是后期维护的费用几乎一样的,因为50和30的配件全部通用,除了尾管,皮带~

网友:
荐买V2-30或者V2-50,V2-50 SE.30的价格是2000多带发动机.50的话要3千多.
舵机也最好一步到位.4颗9252或者8301,每颗600算,4颗2400.GY601+9251价格2千多,FF9功能强,外观太普通了,做工比JR差得多.我推荐9X,`2款都在3000-3800之间.

V2-30/50.算3000的话
舵机                         2400
遥控设备                   3000
陀罗仪                       2000
差不多1万吧,玩得爽的话,
要求不高,普通的玩,就买9X,配4颗539,也能勉强飞.舵机就不用买了.
陀罗买GY401足够的其实.

网友:
懒得打字,找到去年我发的贴,请参考!

不打算飞3D或者单纯练习的话,可以买HIROBO 30 PULS。空机价格1千出头。特点:很稳,当然很笨。升级余地不大,也没必要。
我建议你的买V2-50,就是翼手龙V2-50。3D性能非常棒。
50比30机抗风性好得多,也稳,剩余马力大,因为你学回四位悬停和基本航线后,会不耐烦去飞3D或者F3C的动作,HIROBO 30就不适合你了。
条件允许的话。最好买50以上机种

一步到位,8通以上遥控设备。4个9252舵机,尾锁陀罗仪一个。
V2-50SE的价格大概3千多
一套3810的价格是2800,9X是3550左右
9252单个价格应该在600以上。4个2千5算
尾锁最经济的是GY401,含一个9253的价格是1350左右
电火,启动,其他工具另备

                                                   -小杨,imac902

网友:
我荤死。。好兄弟。。支持这样的搞。。加油

网友:
一套油直不便宜啊

网友:
便宜的会飞到你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