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1-09):
我想买一架90的,配置在1.5万左右,不知道的是喜路宝的好还是雷虎的好.90机怎样的配置性价比最好?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直接买汽油直机了吧?

网友:
1.5W配汽油的直升机可能不是很够,X-cell就肯定不够,Century的可能勉强可以!
如果什么设备都没有,配台Raptor 90SE都有点困难,90se 机身大概6000左右,发动机+排气管3500左右,陀螺仪2800左右也可以用便宜一点1500,还有遥控器JR 9XII或者FF9 大概3000-4000块,还有一个大力舵机 2个9252或者9255都要快2000。就这个配置就要17000-18000了!如果只要普通版本大概可以省3000左右吧!其他配置建议就不要省了,毕竟都算是一次性投资!
还有一个就是炸机的费用也很贵,这个也应该计算在开支里头!
如果是新人,我建议还是从50机开始吧!配套10000左右Raptor 50se已经比较奢侈的了!飞行性能不差,维护费用也比90的来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