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帮忙,制作坩埚的办法

楼主(2006-01-09):
坛内各位高手请指教以下,本人想炼铜和铝想铸造小件。再买不到坩埚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自己制作冶炼的容器呢。   有知道制作方法或制作过程的请多多指教   拜托 谢谢了

网友:
如要求不高,用一段7、80毫米长自来水管电焊一个底就行了

网友:
不能用铁的,会混进去的,影响材质,用个不锈钢的口杯吧,又很耐用,不过最好找个厚一点的

楼主:
金属不会和熔炼物粘连吗?  不锈钢最高可耐多少度

网友A:
石墨坩埚

石墨坩埚很好,何必东奔西跑,不锈钢的材质配方不大相同所以熔点也会有所不同,熔点在1150--1300之间,牌号有200,300,国内出的好钢以太钢与宝钢好,300好,200次。铝较容易熔化600多就可以了,但氧化质较多,铜的熔点为1083度左右,比较高些,注意化铜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使熔化后产生的气体吸入体内。铜熔时氧化产生的气(烟)有毒,要注意些。我有纯银坩埚一个,但不能熔炼金属

楼主:
引用 楼主:
金属不会和熔炼物粘连吗?  不锈钢最高可耐多少度

谢谢。我这里没有卖的石墨坩埚,有石英陶瓷坩埚可以用吗,与石墨坩埚有什么不同。自己用石英沙和玻璃水做容器可以吗

网友:
你要多大的?我这有石墨的,小的10多元一个,你要就多买几个,很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墨坩埚很好,何必东奔西跑,不锈钢的材质配方不大相同所以熔点也会有所不同,熔点在1300左右,牌号有200,300,国内出的好钢以太钢与宝钢好,300好,200次。铝较容易熔化600多就可以了,但氧化质较多,铜的熔点 ...

不锈钢的材质配方不大相同所以熔点也会有所不同,熔点在1300左右???,

网友:
顺便问一声,一般家里用的液化气燥、天然气灶能熔化铝么?

加工下来的铝屑很多,扔掉可惜,那可也是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