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池,尾舵角度不同

楼主(2006-01-09):
在同一个地方,用不同的
电池
,尾
舵机
中立位置会不同,请问怎么回事呀。所以每次启动后,都要重新安装舵盘。
rce500+hs56

楼主:
对不起,是我自己的错。
第一块电池飞行中尾巴慢慢偏移,用了SUB TRIM。第二块电池就自然尾舵中立位置不一样了。
调整真的有学问。

网友A:
那是陀螺的问题,用了GY240或者401就基本没有中点漂移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下台风刮不走类
哈哈!当心打雷

网友C:
绝对是RCE500的问题,我的也是,赶快就换了401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