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13D

楼主(2006-01-09):
我装了个1+1 3D 用碳杆加强了一下,用的是普通的370减速组,没装舵机,空试了一下,吊着感觉很吃力。问一下,370能有多大的拉力,要是换成2030无刷是不就能吊了。

网友:
370~~?? 怕是不行~~ 至少也得上个2030~~ 1+1的机机要大量的补强,不然摔一下就没事儿了~~

网友A:
2030?
7。4V下是吊不住的,上11V用1047可以随便吊,  但是马达很快就挂了。我的是这样的,可能是马达太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30?
7。4V下是吊不住的,上11V用1047可以随便吊,  但是马达很快就挂了。我的是这样的,可能是马达太差了吧?

没那么严重。1+1在7。4V下2030可以吊的很爽,11V当然更没问题,你说的11V很快就挂了应该是KV、减速比和桨的搭配不当,严重过载造成的。

网友:
2030很少有KV4000以下的,我用从雷振买的2030,KV5200的搭配5.33:1的减速组1047,7.4的1600ma的电池一半油门300g刚好拉起来;
KV4500的搭配6.6:1的减速组用11.1的1000ma的电池也是一半油门,要看KV值和减速比,但是功率要有60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