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遥控器加舵机的方法。

楼主(2006-01-09):
简单解释一下:
两通道遥控小车的接收芯片都有2个线控制电机,我命名为L和R线。
车停时L和R都是0V。
前进时L是5V,R是0V,通过包围电机的4个四极管驱动,电流从电机右边流进左边流出。电机正转。
后退时R是5V,L是0V,通过包围电机的4个四极管驱动,电流从电机左边流进右边流出。电机倒转。

舵机驱动电路也很简单,P1是可变电阻,手工转动之,输出信号脉冲宽度会在1-2mS之间变化。舵机收到这个脉冲后就会运动到相应的位置。例如1mS运动到0度,1.5mS运动到90度,1mS运动到180度。只要联上舵机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当然,装到飞机上的舵机驱动板不可能用手调电阻,所以必须让接受机进行控制。我们已知道接收机有L,R
两个信号线可以用。但是我们舵机需要左中右三个位置,两个信号线必须转化成3根线来控制,因此需要一个门电路。门电路怎么设计?再学学数电吧

这个555IC可以到东明买这块舵机驱动板,大部分所需的阻容器件板上都有了。
http://www.zz-dm.com/shangwu/xiangxxx.php?id=165

这块板上的IC是NE556,其实就是两个LM555集成在一起,pin脚定义网上一查就知。
既然有两个LM555了,小车接受板也还有另外两根信号线,为何不利用起来,再带一个舵机呢?
接受板都带舵机了,怎么控制电机转速呢?很简单,再用一套开关试遥控器,专门控制电机。
这样两套设别组成了3通道开关式遥控设别。

网友:
实话实说,看不懂:)隔行如隔山阿,没办法!

网友:
我也看不懂-_-!!

网友:
不懂!但想学!没设备!

我大哥的一个朋友就懂,用台手提电脑,不知怎么编,就设好一个单片机的程序,蛮羡慕!真希望飞狐老兄能教我入门!

楼主:
这就是最简单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编程

找到正确的信号线,按图纸连起来即可。
电阻电容二极管,没啥可说的啊。

网友:
学习!

引用 楼主:
简单解释一下:
两通道遥控小车的接收芯片都有2个线控制电机,我命名为L和R线。
车停时L和R都是0V。
前进时L是5V,R是0V,通过包围电机的4个四极管驱动,电流从电机右边流进左边流出。电机正转。
后退时R是5V ...

我在滑翔板块问你,在这里找到答案了!

网友A(2006-03-28):
用舵机太浪费了,用减速箱加个限位开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太浪费了,用减速箱加个限位开关就行。。。。。。。

同感.

这个舵机只有左/中/右功能, 不能分段或者比例控制啊.

有没有分段仿比例的方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解释一下:
两通道遥控小车的接收芯片都有2个线控制电机,我命名为L和R线。
车停时L和R都是0V。
前进时L是5V,R是0V,通过包围电机的4个四极管驱动,电流从电机右边流进左边流出。电机正转。
后退时R是5V ...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用上舵机可以避免安装行程开关了!很多玩具模型改装都用得上

网友B(2006-06-07):
参考.

在用电磁转向的系统中. 在发射器中加入PWM, 不改接收部分, 可能直接就成"比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

在用电磁转向的系统中. 在发射器中加入PWM, 不改接收部分, 可能直接就成"比例"的了.

在发射器中加入PWM可能会干扰玩具遥控编解码电路的工作吧?我没试过。不过这样改倒真是费时费力,不如全套改比例。楼主的东西倒真有可用之处,我最近修理玩具船时,用来改装成舵机带动舵,很好用。不过我是用508做的,如下图

图中L、R是左右转向的开关信号,Out是舵机信号输出端,按钮1和2是舵机中点微调电路,开关K是大小舵控制开关。电阻全部是5k,电容0.1uF,电源5V。目前使用良好,很稳定。

代码文件怎么上传?

网友C(2012-01-13):
虽然看不懂,毕竟技术贴。先收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