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有套4通易飞遥控,想改5-6通,请教高手有办法没?

楼主(2006-01-10):
接收机芯片为CD4015,有4个脚是空的,没接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芯片为CD4015,有4个脚是空的,没接电路板

可参看下图:

图中:“A”为接收机解码还原后的指令脉冲串,“B”是整形后的脉冲串,也就是输入CD4015的时钟脉冲,4015是双四位移位寄存器,按图中接法,级连后成为8位,1#,2#.....8#就是对应的通道输出(舵机输入信号),当然,还需要复位(清零)或称同步信号,“C”便是经过C2785、47K、56R、0.1U处理后的同步信号线。

有的接收机用HC164---8位移位寄存器,(如飞高)
还有的用CD4017---十进制计数/分频器,(如JR700)

都可以改成8通道(4017可改成10通道),把相应引脚接出来就成啦!
关键看你的发射机是几通的!

lxd1954

楼主:
我的发射机是4通的,该怎么改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射机是4通的,该怎么改呢?多谢!

这要看你的发射机用的是什么芯片,若用模拟片子或数字片作编码应该可以改(要看到具体电路才行),如果用单片机的,就没戏了!除非拿回厂家重灌程序......

lxd1954

网友:
程序很多都都是一样的,但单片机的外围电路没装.所以,一般不用重灌程序.

楼主:
发射机芯片是HT46R47的单片机

今天查了一天,46R47是4路A/D模数转换的,这样的话还能改吗?高手们请指导一下吧!
接收机是CD1045芯片的

网友(2006-02-24):
三和 的VG400能改不?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