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ofly 使用求助

楼主(2006-01-10):
我用PS2的手柄的两个模拟杆代替遥控器的实际两个杆,由于本人是超级菜鸟,遥控器摸都没摸过,我想问一下,两个八方向的模拟杆,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确对应遥控器的两个杆?

网友A:
left sitck :  up down --> elevator,  left right --> rudder

right stick:  up down -->  throttle, left right -->  ailer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t sitck :  up down --> elevator,  left right --> rudder

right stick:  up down -->  throttle, left right -->  aileron

晕啊,elevator-升力
      rudder-方向舵
      throttle-油门
      aileron-什么意思?
请问油门和升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
升降舵elevator

副翼aileron

网友:
升降舵是也,升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