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一艘简单瓶装帆船的完整制作方法

楼主(2006-01-10):
   小巧玲珑、造型优美的瓶装船模,是一种富有装饰性的手工艺品,给人以美的感受。

  瓶装船模的船型有竖立型和横卧型之分;还有船首向瓶口的出口型和船首向瓶底的出口型之别。现将进口型瓶装船模的制作方法叙述如下。

    一、 工具:

  木工刨子、锯子,开口小刀,大、中、小镊子各一,手摇钻、钻头(0.6、0.8、1.8、2.8毫米各一),粗细砂纸若干,干净夹子十只,木工尺、三角尺、量角器、圆规、刻刀各一,用35厘米长的铅丝按照图1制成钩针若干。

    二、 材料:

  造型优美、质地纯净的方玻璃酒瓶一只;船体木料一块(20*25*140毫米);船舵木料一块(10*2*20毫米);船舱木料一块(5*5*25毫米);桅杆圆木条4根(直径3毫米、长100毫米三根、直径3毫米、长42毫米一根);船台木料两块(10*10*60毫米);竹签一根(直径1.8毫米、长750毫米);白、绿、黑丝线若干;大头针16枚;铜线(直径0.5毫米、长60毫米);纸带若干;上过浆的薄布料(150*250毫米);清漆、白漆、黑漆、绿漆、红漆若干;胶粘剂若干。

    三、 制作方法:

  1、船体:把做船体的木料如图2沿吃水线锯开,并用刨子刨平。然后用1.8毫米直径钻头,按图2所示位置达孔,插入竹签,将两块木料拼拢。

    再按照图3(中)在拼拢的木料侧面画上船体侧面图,锯掉多余部分;按图3(上)所示,在木料上部画好甲板平面图,锯掉多余部分;按图3(下)所示,在下部船体木料的底部画上船底平面图,锯掉多余部分。最后用小刀分别按侧面图、甲板图、船底图整修,再用砂纸打磨光滑。

  2、舵和船舱:按图4尺寸、形状制好船舵,用胶粘剂胶在船尾中部。按图5尺寸,将船舱木料制成船舱。

    3、第一斜桅、桅杆:按图6尺寸,将桅杆圆木料依次制成一根斜桅和三根桅杆(作前桅、中桅、后桅之用)。

  4、安装斜桅和桅杆:按图7(上)所示,用2.8毫米钻头在船首钻一略带仰角的孔,深7毫米,将斜桅的粗端涂上胶粘剂,插入孔内。按图3(上)所示位置,用2.8毫米钻头在甲板上打三个深4毫米的桅孔。

  5、制作钩和锚:将大头钉按图7(下)所示形状和数量,分别制作钩子;并用铜丝制锚两只,分别涂上黑漆。

  6、船体装饰:上部船体按图8所示分别涂上清漆和各色油漆。并将船舱和桅杆刷上白漆。干燥后用胶粘剂把船舱和白色双股线按图8所示位置固定在船体上。下部船体和舵涂上清漆,待干燥后,再刷上灰漆(黑、白漆相混)。干燥后在上沿用绿漆刷一道2毫米的边。然后再用绿线制成30厘米长的双股线,按图9所示,将绿色双股线沿下部船体的上沿四周用胶粘剂胶牢(要注意将双股线的一股突出在边缘)。

  7、画舷窗:用小刀将竹签削成1毫米圆形尖头。在船体和船舱的两舷按图8所示位置,先用铅笔画上记号,再用竹签蘸上黑棋涂在记号上。

   8、安装钩子和锚:按图7(上)、图10所示,在F1-F5处装上钩子;在F6-F14处装上钩子,刷上白漆。按图7装上锚。

  9、桅杆:用黑线制作50厘米长的双股线,上过浆的黑线2米。按图11所示,在前桅和中桅的顶端以下25毫米和40毫米处;尾桅顶端以下40毫米处,分别绕上黑色双股线6厘米,用胶粘剂粘牢,成为桅冠。

  按图7(上)用0.6毫米钻头,分别在A1-A3处钻孔;按图11用0.6毫米钻头,在A4-A7、A9-A13、A15-A18处钻孔。然后把三根桅杆旋转90度,在A8、A14、A19处钻孔。再用0.8毫米钻头把A7、A13、A18的孔加大。

  按图11所示,在前、中、后三根桅杆的桅冠下5毫米处用0.8毫米钻头各钻一孔(方向与A8、A14、A19一致)。用25厘米长的黑线以4根一组,分3组分别穿过小孔。按图12所示,每组4根线以3毫米间距分别隔开,把隔开的4根线拉紧贴在纸带上,并把浆过的黑线以2.5毫米的间距用胶粘剂横向(水平)贴在黑线上。

    桅杆尺寸按图12所示,从船底到桅顶的高度为102毫米,超长应截去。

  10、船台:按图13所示,尺寸、形状制作前、后船台两只,船台的凹槽要和船底相吻合。用砂纸打光后刷上黑漆。

  按图12所示,前船台的前缘和船舱的前缘在一直线上,后船台和前船台相距40毫米。

  11、制帆、帆桁:按图14、15所示,用铅笔在布料上画好横帆、三角帆、四角帆。将白色双股线用胶粘剂沿四周胶牢后,剪去线头,沿线裁下,制好船帆。

  按图16的尺寸要求,用竹签制成帆桁。

  按图17(左)所示,用线在各帆桁上打结,待以后固定在桅杆上。将打好结的帆桁用胶粘剂胶在横帆的上沿;将横帆按图17(右)弯成弓状,用干净夹子夹牢。为了防止脱落,按图18所示,把横帆的两个下角和帆桁的两端用胶粘剂加固。

  按图19所示,在三角帆内侧胶上各留15厘米线头的线。并将线拉紧成三角形,再用夹子夹住线。

  按图20所示,将四角帆加工好。所有帆桁的锯口都刷上红漆。

  12、装配桅杆:按图21a、b所示,分别将第二、第三帆桁紧靠前、中桅的桅冠下方结牢,并以其间距为准,安装其它的帆桁;在前、中桅的第一帆桁两端用0.6毫米钻头打孔,将80厘米的白线分别从A8、A14处穿过,然后再穿过第一帆桁两端的小孔,呈山型下垂。

  按图21a所示,在前桅的第二、第四帆桁下处分别将80厘米的白线对折结在前桅上;按图21b所示,在中桅的第二帆桁稍下处将80厘米的白线对折结在中桅上,再在第四帆桁稍下处将60厘米白线的一段结在中桅上。

  按图21c所示,将第二帆桁在桅冠稍上处和桅杆结好,参照前述间距,安装其它的帆桁。将四角帆在桅冠稍下处结在桅杆上。在第一帆桁两端用0.6毫米钻头打孔,将80厘米长的白线从A19处穿过,再穿过帆桁两端的小孔,呈山型下垂。

  13、瓶外装配:按图22所示,将上部船体和下部船体分开。将两根60厘米的白线分别结在F4、F5处,然后从A7处穿过。

  按图22所示,将大、中、小三面三角帆下锐角处的线分别穿过A1、A2、A3和F2,使三面三角帆的下角靠紧斜桅,在F1处结好。小三角帆钝角处的线在F4处结好,上锐角处的线从A6处穿过;中三角帆钝角处的线在F3处结好,上锐角处的线从A4处穿过。

  上述工作完成后,接着调整三角帆绳的长度。将前桅插入前桅孔,并保持垂直。将穿过A4、A5、A6处的三角帆绳拉紧,使各三角帆的斜边成直线,用胶粘剂把钝角上的三根线分别固定在F3、F4、F5处,剪去多余的线头。然后再把桅杆卸下。

  14、瓶内装配:按图23所示,在船台的上、下两面涂上胶粘剂,固定在瓶内。然后再按预定的位置将下部船体固定在船台上。待干燥后,将上部船体放入瓶内,固定在下部船体上。

    参照图23、24、25,用左手捏住穿过前桅A7的两根线和穿过A4、A5、A6的三根帆绳,将前桅用镊子放到预定位置,并竖立。将四根帆绳放在瓶子上方。

  按图22所示,把结在F4穿过A7的桅绳用胶粘剂固定在F8处;把结在F5穿过A7的桅绳用胶粘剂固定在F6处;穿过A4、A5、A6的帆绳用胶粘剂固定在F7处;把穿过第一帆桁左端的帆索用胶粘剂固定在F8处;穿过第一帆桁右端的桁索用胶粘剂固定在F6处。注意保持桅杆垂直和调整各帆绳、桁索的长短。

    参照图12将拢帆索(即四根一组的黑线)用胶粘剂固定在船体两舷,使之稍向船尾倾斜。

网友(2006-10-27):
看不到图怎么办?help!
教一下吧!

网友:
...图都看不到~

网友(2012-07-19):
图全部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