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在此求教各位

楼主(2006-01-10):
本人是一名学生,时间和经济都比较紧张。我一直都爱好模型,现在我有一架
      固定翼。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一共只飞了十几个起落,就被搁置到现在。
          我现在想尝试一下小电直。不知哪位能推荐几款适合初学者(我只想尝试
      一下,暂不作长远打算)价格便宜的空机(听说电直很难学,希望有一款容易上手的)。
          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教:1. 一般电直的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

                                  2. 一般大家选择的电池容量多大?
                                  3. 电子设备是选三合一呢?还是分别买?
                                  4. 一般电直的寿命是多长?哪些部件易损?
            本人再次多谢大家帮助。
            希望和大家多交流我的QQ:191291008(一般周六晚上上)

网友A:
lama2或者ka50吧

网友:
当然是jabo或者雷鸟!

网友:
如果不考虑共轴双桨,jabo或、雷鸟、esky、小神蜓4、丘比特2等都可选择

如果不考虑共轴双桨,jabo或、雷鸟、esky、小神蜓4、丘比特2等都可选择,1这类小电直用的都是有刷电机;2电池一般700-800ma  3 电子设备一般是3合一或四合一 ;  4寿命要看对飞机的损毁程度,易损件:大浆、浆头、尾翼、脚架、尾电机等;具体的选择,可以是用排除法,只能用短信告诉你,否则会得罪js.

网友:
谢谢有进步大哥的指点了

网友:
只想体验一下飞行,双桨最好,一接通电源你就可以飞悬停了,但仅此而已。
对你来说可能小电直还是以便宜的好,不过尾电机寿命很短,皮带传动的又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2或者ka50吧

都是双浆的吗?

网友:
同轴共桨机型可以体会直升机的控制感觉,造价较低,使用成本也低。
8位悬停的手法练习和基本的圆周航线可以用它来掌握,有点象一个简单的模拟器。

但飞传统的直升机还是需要你有一定的投入能力的。

网友B:
上手最好是模拟器!练好模拟器都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手最好是模拟器!练好模拟器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