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ZOOM400的一点体会,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6-01-10):
我有450X。前段时间因为高速航线的时候拉杆拉多了拉成倒飞,结果飞机损坏严重。先不想弄了。所以另外搞了2架。黑鹰400和ZOOM400皮带版本。我的感觉,黑鹰机架非常硬。强度应该比400高很多。还有,各个关节非常灵活,没有ZOOM400那样有干涩的感觉。但是黑鹰的一些细节比400要差。400做工确实精细。我之所以现在现在ARK X400,SJM,。。。这么多的电直纷纷面市的时候选折ZOOM400, 就是因为它那秀气的外表,呵呵。真的好漂亮,修长小巧。重量明显比450要轻。但是问题也很明显:第1,驱动尾皮轮的齿(即套在主轴上的那个)因为直径小。T数明显偏低。造成尾桨转速严重不足。虽然调整尾舵中立点增大尾桨右向螺距以后把尾巴调平,但是因为尾桨螺距较大,使得油门增减的时候尾巴不太稳定,有明显的晃动。还有尾桨变矩滑块的塑料套容易松脱,虚位较大的。另外,尾桨夹可以沿着固定它的螺丝滑动,是不是使得尾桨亦出现双桨的原因?第2,主轴质量非常让人失望,轻轻一碰即歪。甚至可以用手指扳歪(不瞒大家说,有时候主轴弯得不是很严重时我只把中联卸下来即可用尖嘴钳夹住主轴矫正)。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尾桨的转速不足(请不要和我说换大电机的齿即可解决。考虑到螺距的增减,感觉那不是根本的办法)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另外皮带升级件中的皮带是否有其他的皮带可以代替?例如450XL的??(我发现450的皮带比400的要宽)。希望和大家多交流下。

网友A:
又唤醒我对400的热情

听楼主一席话,让我又怀念起我的400,我的原机身已经被我拆坏,打算做波纤的。还有皮带驱动轮打算做大一点的换上,我也是开始喜欢400秀气的外表。我的400早晚会很好的飞的。呵呵,楼主期与你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一席话,让我又怀念起我的400,我的原机身已经被我拆坏,打算做波纤的。还有皮带驱动轮打算做大一点的换上,我也是开始喜欢400秀气的外表。我的400早晚会很好的飞的。呵呵,楼主期与你的交流。

尾皮带驱动轮再大的话会干扰升降舵的A臂的。原来的机身可以用35号的代替的。一模一样。呵呵,,,多交流吧。。我现在准备把整个尾波箱换成亚拓45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皮带驱动轮再大的话会干扰升降舵的A臂的。原来的机身可以用35号的代替的。一模一样。呵呵,,,多交流吧。。我现在准备把整个尾波箱换成亚拓450的。

450的尾管好象比ZOOM-400的粗,你怎么换?

网友:
能发点你尾部的照片吗?我也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

网友(2006-05-18):
您說的主軸是鋁製的吧! 我們這邊都換鋼製的了!把尾旋翼更換長度較長的450級! 例如:亞拓....!尾旋翼組更換金屬製品虛位自然可以減小! 但..重量又會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