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机连杆调整长度

楼主(2006-01-10):
请各位飞36#的前輩告诉我,下图这两条的连杆要调几长才可以顺利起飞。

网友:
漂亮的鸡鸡~~~~楼主能送我一只吗?

网友:
应测量桨叶角度的变化范围,连杆长度调到桨叶角度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没有固定的数据

网友:
旋转起来没有双桨就行了,别管几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参考这个:http://www..com/Technica/M231001T/M231001T8.htm

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