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讨论:给火鸟403换无刷

楼主(2006-01-10):
根据普及级航空模型竞赛规则P5B-1要求电机外径不大于27.7毫米,考虑到留空时间和定点着陆,最合算是换无刷了。可是需要什么样的无刷套装呢?????请教了。

网友:
火鸟403的有刷电调是一体化在接收板里的,楼主该不会想让有刷电调驱无刷电机吧?

楼主:
楼上的

火鸟的内部肯定要改的:两个9克舵机、混控器一个、接收机一个。现在主要是动力,否则改了没有意义的。

网友:
火鸟403的桨空间小.只能用小桨.那么转速就要提高.内转子无刷很适合.目前很流行的B2030+个18A电调就足够用了.电机外客直径只有20mm

网友A:
规则允许就好喽

楼主:
多谢!

b2030好像是130级的
继续顶!请发表高见.

网友:
2030肯定不好啦,KV两千多的2040倒是可以。

驱6.5寸桨其实一些高KV的小外转不错。

网友:
不过一般好像要求改动不能太大的

如果控制部分换了我觉得已经不是火鸟

网友A:
只知道不能用锂电和限制镍电的节数,没听说能不能用无刷,估计不能,否则以前比赛人家早用上了,都用那些稀土电机,比无刷还贵

网友A:
如果说B20的无刷是130级,即是从直径的角度来比的,那对应380有刷的应该是B28,不过没量过B28的真实直径是不是达到了28mm?如果用B28直驱一个合适的6寸桨,因为只需要极短放电时间,不用考虑散热,推力1000克都可以,推重比大大超达神六.

网友:
嘿嘿……电子基础部分不能动的,不然人家也不用这么累找小功率稀土电机了,那个贵啊……

网友:
坛上有人卖钕铁硼的磁瓦呢,不贵!可以考虑换

网友:
高级的电机的换向器做过动平衡,可调进角,碳刷可换,滚珠轴承,普通380换了磁瓦还是不能比吧?

网友B:
不能比不能比,差远了。

高级有刷的效率不必低端无刷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比不能比,差远了。

高级有刷的效率不必低端无刷差的。

同感

网友B:
如果大家手上有不错的有刷电调,别急着出手,不值钱的。

倒是遇到不错的电机可以收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不能用锂电和限制镍电的节数,没听说能不能用无刷,估计不能,....

规则不允许用锂电啊, 从哪一年开始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电机直径的限制.

网友:
我记得规则压根没提锂电这回事,规则制订者又是解释者,他没说可以不等于就可以,相反,他没说可以就不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

继续我们的讨论吧?对大家都是提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大家手上有不错的有刷电调,别急着出手,不值钱的。

倒是遇到不错的电机可以收一个。

低阻的那些有的话我也想要,你这么一提醒还不哄抢贵了啊,扰乱市场秩序,严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阻的那些有的话我也想要,你这么一提醒还不哄抢贵了啊,扰乱市场秩序,严打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和你抢就是了。

网友:
猫言一出,烽烟四起,少了你一个,却号召了千千万万个来作对,你好狠哪...............

网友:
换我的钕铁硼磁瓦吧,380,550,130的都有,540模型用磁瓦也快面市了。我的磁瓦可是好评如潮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B20的无刷是130级,即是从直径的角度来比的,那对应380有刷的应该是B28,不过没量过B28的真实直径是不是达到了28mm?如果用B28直驱一个合适的6寸桨,因为只需要极短放电时间,不用考虑散热,推力1000克都可以,推重 ...

吹牛。。。  6寸桨。还是直驱。。 根本不可能有1000克哦。/。。  我的GS2835在3节2000MAH的哩电池驱动7X4的桨600克还很勉强的哦

楼主:
ding

快有答案了,对大家都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规则允许就好喽

虽然不会检查!``````````8过哩`````看飞行姿态就知道不是380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规则不允许用锂电啊, 从哪一年开始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电机直径的限制.

有火鸟这个项目以后就没谁用锂聚比赛过啊`````````````最多用9.6V的氢电啦`````那个就不太严了``````````

网友:
同意白痴痴的猫元帅的。

如果单纯是飞做玩可以考虑用外转然后去掉原机的电子设备,比赛的话当然要符合规则。

单纯改来飞成本太高,不划算。(当然你有现成设备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牛。。。  6寸桨。还是直驱。。 根本不可能有1000克哦。/。。  我的GS2835在3节2000MAH的哩电池驱动7X4的桨600克还很勉强的哦

那得看你的2835的KV值了,我还有负荷超7*6的六寸桨,这类滑翔机比赛的动力时间以十秒计的输入功率是平常的好几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不会检查!``````````8过哩`````看飞行姿态就知道不是380电机了!!!````````

别小看稀土电机,有空有华迈网站看看

网友:
回顾一下前几年《航空模型》有关有火鸟(当然不是403)参与比赛的报道----你想到的人家已经做了。不如讨论: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如何给火鸟403减重?

楼主:
希望

本人希望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感谢各位的支持。顶!~!!!

网友:
继续(我的想法,仅供参考):br
给火鸟换无刷(如果规则允许的话),电调等设备要换。由于动力时间短,动力要“劲”。电池的容量不要太多,但放电能力要非常好。原配的电池,锂电不是最好选择。最好选某些进口电池(如"S....”牌)。br
以上的,你想到的做到的。其他参赛的人一定想到做到。你没有优势可言。怎么办?br
给火鸟换无刷,其实就是给火鸟换一套轻而高效的动力系统。关键是一个“轻”字。
动力系统轻了。火鸟的总重量就轻了。设备轻了,机翼轻了,机身轻了。火鸟的总重量更轻了----在保正强度的情况下,机翼,机身打孔偷轻。

网友:
火鸟的翼部没有冗余的强度了,偷轻很多人早就想到和试过了,不合算!除非把吹塑机身均匀地磨薄
论坛不用br了,要br的话也得把小括号<>套上.....

网友:
火鸟几年前就用于比赛。到今时今日,所有能提高性能的方法,我想都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