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40mz的JR-9xII用什么微型接受机才可以呢 ?

楼主(2006-01-11):
如题。谢谢

网友:
很多都可以

推荐 西安集成接收  便宜 质量也好

网友A:
好像西安的 JR不大兼容

网友(2007-03-24):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前辈40mz的JR-9xII用什么微型接受机才可以呢 ?
如题。谢谢

同 问

网友:
哈哈....
今天把JR控的调制设定到PPM模式後,
这个3十多克重的FutabaFP-115F接收也能乖乖的动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120&page=1#pid19674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西安的 JR不大兼容

我用滴西安72M 配9X,,很好,,西安有两种版本,一种是JR的,一种是F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