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组装、调试、试飞SJM的体会

楼主(2006-01-11):
转眼拿到SJM已经12天了,其它5位模友都写了帖子。我飞机拿到的最晚,也原谅我文章写的最晚吧,呵呵。主要是年底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大块的时间来整理我的体会,并把它写出来。比较可惜的是没有照片,因为我没有数码相机,手机都不是彩屏的,呵呵,米都买飞机了。
    收到快递公司的包裹时,很是失望,因为盒子的一半已经扁了,而且一个角都破了,能看见里面了。害怕什么东西会被压坏,或者丢了什么,赶紧打开来检查。还好,头罩在没有压扁的一边,不过也压的够呛,已经将近断裂了。好在所有的零件都是在一个袋子里面的,所以没有散落。不过无刷马达很悬,那个破洞再大一些,它就可能掉出去了。
    1、SJM的包装不够结实,而且强度不够,容易压扁,造成头罩损坏。
    2、选择的快递公司可能有点问题,时间上根本不快,这个在后来给我寄礼包的时候又再次发生。不过尚真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很快的,服务是很到位的。

    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开始组装,接着问题又来了:
    3、没有安装手册。尽管我事先看了SJM发的帖子,知道去网站上下载,但是如果不打印出来放在手边看着,而是盯着电脑屏幕的话,会很麻烦的。
    4、手册是全英文的,尽管没有几个单词,不过看起来也是没有中文来的顺当。特别是尚真网站上现在提供的手册比最初我下载的要复杂的多,整篇的英文有好几页,像我这种英文不好的恐怕要出汗了。
    5、手册过分简单,其实就是大量装配图,没有类似亚拓手册的那么多的说明。特别是对于需要润滑的部位、需要打厌氧胶的部位、需要用502的部位等都没有描述。我是凭借组装450的经验来对不同的部位进行不同处理的。
    6、手册上面对于专用工具没有描述,特别是安装“O”圈的那个工具,我都是用土办法装好了以后看见帖子才知道要用这个工具装。
    7、手册的内容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例如第3页上面有一个“Adjust rod 2*4.5”的配件,实际的配件是“Shaft 1.6*7”,搞的我翻遍了所有的袋子都没有找到这个配件,还以为丢了。而且这个尾变距机构的配件还配套了一段红色的热缩管,我也不知道干嘛的,装配图上没有标明,后来看了其它模友的照片才知道。

    SJM的配件包装确实不错,每个都有单独的塑料袋,而且厚实不易破损。袋子上有明确的名称、规格和数量。真正的出口包装,确实值得称道。不过装配图上的标注比较简单,跟袋子上的不一样,而且要拿着袋子一一的看名称和规格,很不方便。特别是袋子上的标签使用的字体不好,不利于查看。我在安装的时候就找花了眼啊。这里我想建议一下,能不能给每种配件都做上编号,这样对号入坐,是不是能快很多。而且以后我们购买配件的时候只需报个配件编号即可让买家卖家都知道需要的是什么,避免搞错。起码汽车的配件是这么搞的啊,尚真这么复杂精密的飞机,我觉得应该借鉴这个经验啊。

    组装还算比较顺利,随着机子的一个个部件变成了组件、总成、最后变成一架整机,整个心情越来越好,喜悦的感受一直洋溢着。确实是模友的幸福时刻啊。我一共装了两个晚上,8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了。不过安装过程中也碰到了麻烦:
    8、球头和金属连杆的安装很费劲。不像450的一拧就可以了。球头的连杆孔开的太小,连杆根本拧不进去,我开始的时候差点搞废了一个,后来想了一个好办法,用打火机把连杆烤热了,一拧就进去了,然后稍微冷却一下,再继续拧,就能够拧进去了,很容易的。

    整个机子的感觉非常的好,全金属的配件,加上碳纤的机身、尾管。整机的强度非常好,精度也很高。用料很不错。但是铝配件的表面处理的不够光滑,加上没有做阳极氧化处理,感觉档次不够。跟旁边的亚拓450金属升级件比较起来,缺少了一点尊贵之气。不过摆在家里完全可以当做一件工艺品。以前我的小电直都是摆在自己的工作室的,这次LP破例让摆在客厅里面,可见SJM的工艺之精湛啊。整机重量也令我吃惊,空机跟小神蜓22#的空机比较没有重特别多,看的出来铝料的材质是相当不错的。

    又花了2个小时安装了动力和设备,就开始了调试。调试过程中又遇到几个问题:
    9、球头和球头扣如其它模友所说,很涩,而且球头扣因为拧连杆的时候已经被用力拧变形了,造成更加的涩。我的解决办法是捏球头扣,实在捏不好的就用牙膏研磨,再弄点WD-40,反正最后全顺滑了。
    10、舵机用的3根连杆过长,造成旋翼头的行程受限,主桨不能成为负桨距。我是请教了多个模友以后把舵机的3个连杆的各切掉一部分,弄好以后比原来缩短了大约3个毫米,长度是28毫米。
    11、舵机架与机身的碳纤主板之间只有一颗螺丝固定,摔机以后舵机架会转动。如果改成两颗螺丝的话,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嘛,就不会转动了。
    12、主轴后面的那个单独的舵机架安装上以后,下面的舵机安装孔距离机身的碳纤主板太近。我的舵机耳朵大,造成舵机装上去以后,舵机架的下沿跟碳纤板之间有了缝隙,只好把舵机的半边耳朵削下去一些。希望这个能改进一下,加大1.5毫米的厚度就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舵机了。
    13、前皮带轮有点厚,上下跟前皮带轮箱有摩擦,造成能量消耗。我把这个皮带轮上下都锉了一点,就不磨擦了。
    14、主马达的安装孔应该再向外扩一点,这样能够适应更多款式马达的安装需要。
    15、51.5毫米长的那2根连接副翼框球头和十字盘的连杆是在主桨总成中间穿过去的,与主桨总成的那个铝框磨擦,这个我在其它模友的帖子里面用照片描述了。我暂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16、主桨夹和尾桨夹都非常紧,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桨根本塞不进去。
    17、头罩的设计可能是有些失误。空机刚刚装配好的时候,不上舵机,头罩正好能够装上去。但是由于SJM是前CCPM设计,所以前面的两个舵机装上去以后会使得机体变得很宽,而头罩没有这么宽啊。还有这个头罩高度也不够,不安装电池的时候还可以,安装了电池以后高度又不合适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暂时不安装头罩了,参考参考其它模友的布置再说了。

    调试完毕后开始了试飞。先说说我的搭配。可能我是国内最便宜的搭配了,不是我没米,而是懒的拆,都在450上了,因为安装450的时候很费心计,而且走线什么的也很费劲,不忍心拆了啊,就先把小神蜓22#上面的设备拆了飞SJM。各位看好了啊,我是用有刷的啊:
    ESKY舵机3只,GWS普通9克舵机做尾舵机,飞高6通接收机,RD6000发射机,370有刷马达搭配13T塑料齿轮,辉胜20A有刷电调,AKE 9.6V 800amH的镍氢电池,小神蜓的陀螺仪。螺距是-2、6、9。
    1、试飞的感觉非常的好,稍微带一点右副翼机子就离地了,由于我的球头搞的比较顺滑,所以各舵面反映很快,没有“小鸭号”模友的延迟,而且回中也不错。
    2、尾变距机构确实不错,我使用小神蜓的那种非常普通的陀螺仪,悬停尾巴几乎不动啊,跟我的GY240的亚拓450感觉差不多啊。
    3、机子非常灵活,适合高级的3D模友,我刚刚上手的时候很不适应,感觉非常“贼”,只好靠调整遥控器的参数来改变手感。我的RD6000的AI、EL两个通道的D/R设置为80%,EXP设置为20%。这样的设置还要配合比较小的舵量。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与机体重量小有关。
    4、动力还是无刷吧,我这个有刷配置根本没有那种猛的感觉,油门快3/4了才离地,而且一分钟以后就不行了。落地后摸摸电池,很热,再摸摸370马达,烫啊。最后决定还是买个无刷电调吧,配合赠送的马达再爽飞。
    5、十字盘的虚位确实是明显的,影响了操控的精度。这个在悬停的稳定性上能够体现的出来,SJM的悬停是非常稳的,但是跟450比还是有差距,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好。而且松开摇杆以后机体保持姿态不变的时间也只有几秒。不过这个可能于我的舵机有关。配HS55肯定会好很多。
    6、脚架的坚固超出我的想像。我落地的手法比较重,450的脚架都完蛋N个了,而SJM的落地感觉很好。而且脚架是双片碳纤板条,能够分配受力,所以能够大大提高强度吧。

    一口气写了这么多,还有没写完的感觉。尚真的飞机整体是非常不错的,尽管还有一些小的瑕疵。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模友的试飞、不断的提出改进意见,尚真如果能够快速的反应,那么很快会有一款比较完美的产品呈现在广大玩家的面前。
    最后感谢尚真公司能够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机会,我还会不断努力的。

网友:
终于看完了!写的辛苦阿,期待你的进一步测试!

网友:
非常感谢jackyzh细心的陈述体会与指正,建议,我们将立即改善

网友:
可做向位调整的ccpm舵机架改装组

网友:
牙膏磨球头扣,这招不错!

网友:
我昨天将球头扣换掉了,另将斜盘舵机的摇臂减短到8.5mm,感觉爽多了。悬停比原来稳定了很多。今天收到了hs56舵机,如果明天可以收到接收机的话,周末可以好好爽一下啦!
看了这么多模友对sjm的组装感受,看来斜盘轴承的游隙真的是需要改进的。SJM抓紧改进吧,最好这些模友一人送一个斜盘,呵呵!

网友:
如果斜盘能改造好的话,我买一个。只是希望SJM能接受大家的建议尽快改造好。
实际上我认为只是轴承的问题,换一种高质量的轴承就可以了。但自己不好动手换,也不容易买到合适的轴承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报告,希望尚真加以改进,做出好产品来!!

楼主:
hs56舵机是很爽的一款舵机啊,飞亚拓450都是奢侈品啊。看来小鸭号是第一个爽飞的模友了。先祝福你啊,早日写报告上来啊,我们都在期待。
    比起你,我还在用有刷飞,简直自己都感觉在非洲啊,呵呵。

楼主:
虽然还在用有刷飞,但是这几天也飞了几块电池了。逐渐感觉到机子不怎么好控制了。经过仔细检查,才发现有些螺丝在安装的时候没有锁紧,由于飞行时的振动造成螺丝松动了。又重新紧了一遍。遇到厌氧胶粘死拧不动的就用风筒加热,很容易就拆下来了,再锁紧。
    重新弄好后的飞机精度又提升了一点,感觉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