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盲也想做个音箱。会响就行。

楼主(2006-01-11):
家里电脑上的音箱太大了很费电。想自制个小的。不用另外给音箱供电的那种迷你的音箱。会响就行。请大侠千万要教我呀! 需要用什么样的喇叭?不用另外供电就能被驱动啊?

网友:
随便找个小喇叭就行了

网友:
交你个最简单的无源音箱方法:找个内磁喇叭,以前那种半导体的就行,大概2.5的喇叭。然后找个可乐罐,把拉环那边用锉刀小心的锉开,喇叭应该能正好卡在罐口(2.5的喇叭应该尺寸正好)。边缘用密封胶封好,接线找个3.5插头焊好就行,一个带共鸣箱的无源音箱就完成了,如果要立体声的话就再作一个,用个3.5的立体声插头就行。效果很好。

楼主:
我有好多喇叭 焊接好了不响 是不是电压不够驱动不了?
2.5的喇叭是指??

楼主:
可乐罐音箱 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好多喇叭 焊接好了不响 是不是电压不够驱动不了?
2.5的喇叭是指??

口径!应给是,好几年不动那块了,以前的半导体收音机都是用的那种口径的喇叭

网友:
应该能响,如果是独立声卡输出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以前的独立声卡本身是带功放的,直接推动无源音箱是可以的,现在很多声卡是软声卡,不带功放输出,用无源音箱差点,但也不应该没有声音

楼主:
哇哈哈!!搞定了!谢谢大侠们啦!爽啊!!再次向大侠们表示感谢!!!
我用八宝粥的罐子做的共鸣箱,准备刷漆美化下哈哈!
八宝粥的那个塑料盖子挖空了,把袜子剪开粘到了塑料盖子上,然后在盖在罐子上面,效果不错呀!!
以前弄可能哪里没有接好吧。

楼主:
就是声音很小。比原来的大音箱差太多了。而且音质差的很多 用木头做一个小箱子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A:
再用2822、386之类做个功放声音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用2822、386之类做个功放声音会大很多

LZ有那种有源音箱,2822、386不是还要加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声音很小。比原来的大音箱差太多了。而且音质差的很多 用木头做一个小箱子会不会好一些?

知足了!无源音箱也就这样,喇叭口径小,高音、低音都不行的,那种功率大些的低音喇叭直接用电脑输出可能驱动不了!
如果想用好点的效果还是需要用有源音箱

网友C:
用可乐罐作固然简单,但是犯了音箱制作的大忌,那就是箱体共鸣,造成低音混浊,我用家里装调料的组合,一组4个,方的,用电视机的喇叭(防磁的),这种喇叭频带宽,效果较好,如果非要用可乐罐的话,建议在内壁灌一层沥青减小共振。功放还是由必要加的,最起码也要用个tda2822,好点用tda1521,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足了!无源音箱也就这样,喇叭口径小,高音、低音都不行的,那种功率大些的低音喇叭直接用电脑输出可能驱动不了!
如果想用好点的效果还是需要用有源音箱

大侠说的是!这种简易喇叭的音质跟大的相近。
我在罐子上钻了不少小孔,音质有了不少改善,原来发闷,现在好多了。耳朵已经听习惯了。
你这个创意够绝的。我准备在做一个搞立体声。
哇卡卡!

网友D:
找个傻瓜功放,然后去买对空箱子,自己买喇叭装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乐罐作固然简单,但是犯了音箱制作的大忌,那就是箱体共鸣,造成低音混浊,我用家里装调料的组合,一组4个,方的,用电视机的喇叭(防磁的),这种喇叭频带宽,效果较好,如果非要用可乐罐的话,建议在内壁灌 ...

哦,谢谢提醒。在内避灌沥青,我去找点灌上。如果没有我用不干胶带在罐子上裹几层管用吗?音质是有点差。不过也能凑合了。
电视机的喇叭大概修理电视的地方可以买到吧。diy功放对我来说有点难。我是电子盲啊。就会焊接。弄好了还能分清正负极。除非是傻瓜式的套材,焊在一起就行的。您要是不嫌我笨就教教我。我对自制音箱很感兴趣的,木工也凑合。我还想自制一套家庭影院的音箱呢。我这电子盲够胆大吧

网友:
想要声音大还有个方法,去找那种带功放的ISA声卡,音质还可以,输出功率很大哈

网友:
完了!在大家的忽悠下LZ要放弃最早的想法了!

网友:
没有沥青用点水泥也凑合,玻璃棉,再不行的话里面粘点海绵

音箱的设计很重要,制作材料多种多样,你也可以用水泥做音箱!

但是如果你不是音响发烧友的话就算了!

几年前我发烧的时候用的喇叭是惠威的,不知道现在哪种好!还有分频器,忘了是什么的了!

对了,功放是胆机!

楼主:
水泥也可以做音箱?有意思!
现在我这小简易音箱就这样了,
加点东西改善下低音混浊的问题就好了。
不准备在加功放或者买ISA声卡了。
毕竟初衷是省电。
等diy家庭影院的音箱再好好鼓捣鼓捣。追求下音质什么的。
看来得买点电子方面的书看了,
这方面知识太缺乏啦。
这次多亏大侠们帮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傻瓜功放,然后去买对空箱子,自己买喇叭装上即可

傻瓜功放?听起来似乎很适合我.可惜我出去不太方便,等伤好了出去找找

网友:
傻瓜功放可能不太好找到真品了,达华电子厂据说改行了

网友:
楼主忒强了

给我地址
我给你一套新的acer的品牌音箱,大个的挂在显示器边上的那种,全防磁。效果比一些卖几十的小个木音箱还好。

usb口直接取电。

网友:
俺老乡就是豪爽大方!要送我一套,还送货上门!!---------哇卡卡!
然小弟已在众位大侠的帮助下搞出了简易音箱,虽有诸多不如意之处,却也基本能用,就不烦劳大兄相送了,大兄的心意小弟心领了,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E:
有最简单的方法
把原音箱打开,把音箱的输入线分别直截连到里面的喇叭上就行了。
把不用的原音箱的功放、电源、等部份断开来就行了。
只是音小,音质很好的。

网友:
哇塞!本来是要搞个无源的简易音箱!现在逐渐烧起来了!下一步——————!!!!!!!!
哈哈哈!diy乐趣无穷阿!!!

网友:
发烧了发烧了.积累知识.准备做个大的玩.南鲸的扬声器质量也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最简单的方法
把原音箱打开,把音箱的输入线分别直截连到里面的喇叭上就行了。
把不用的原音箱的功放、电源、等部份断开来就行了。
只是音小,音质很好的。

那样也可以??我那个音箱个头很大的.直接接上能驱动吗?

网友:
又要省电!又要音质好!建议买个好点的耳机!四五十元买副sony的805!效果就挺不错了!高档的耳机很多,但是价格不菲,我感觉原来的sony随身听的标配e805很实惠了!呵呵呵!

网友:
有个30多块钱的国产耳机效果也很好的.
还有我把手机上的耳机给接了个3.5的插头,效果也不错.
但是长期用耳机据说对耳朵不好.
其实就是受伤在家没意思鼓捣点东西玩^_^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提醒。在内避灌沥青,我去找点灌上。如果没有我用不干胶带在罐子上裹几层管用吗?音质是有点差。不过也能凑合了。
电视机的喇叭大概修理电视的地方可以买到吧。diy功放对我来说有点难。我是电子盲啊。 ...

用不干胶带只能稍好一点,如果没沥青了,可以在内壁上灌白乳胶,等干透了也还凑货,对减小音箱共振有好处。
我们这里电子商店有卖成品功放版的,有tda2030的还有lm1875的好多种,最适合你了,你去你们哪的电子商店找找看,要想音质好点,强烈建议用tda1521,电路简单音质又好,我最开始玩hi-fi的时候就用这个,
要想音响效果好点,建议你用3d方式,高音用电视机喇叭,频带宽,还便宜,低音箱还是建议你用木质音箱,喇叭用南京的就可以了,南京喇叭音质透亮,低频较好,不过这种组合就要花钱了,呵呵,违背了你的初衷。

网友:
用耳麦开到最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不干胶带只能稍好一点,如果没沥青了,可以在内壁上灌白乳胶,等干透了也还凑货,对减小音箱共振有好处。
我们这里电子商店有卖成品功放版的,有tda2030的还有lm1875的好多种,最适合你了,你去你们哪的电 ...

很好的建议!3q. 简易的已经做好了,我再做就做个好点的.找了不少资料了.学习中--

网友:
楼主在大家的忽悠下,渐渐迷失了方向!

俺原来也搞无线电,现在转来搞航模了!
你用傻瓜功放块吧!(达华175.2100都行)接个双18VDC变压器,音量电位器就行,声音吓死你!音质也很好的!

网友:
直接去买一个耳机不就OK了。。

楼主:
已经做好了 效果也不错 很满意 谢谢大伙了!给大家拜年!!祝大伙航模飞的高,车模跑的快,船模不漏水,坦克不掉带!!

网友:
用2822可以不错的呀!可以用USB接口取到5V电压,等于无源了,呵呵。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