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管材弯转180度而不使管子变扁?铜管或铝管

楼主(2006-01-11):
怎么把管材弯转180度而不使管子变扁?铜管或铝管
转弯的半径尽量小

网友A:
如果管子不太长,可以灌水,两头堵住,放在冰箱冷冻.结冰后弯曲自如.

网友B:
五金工具店又专用的弯管器,弯出来的管子很标准。或者里面装上沙子之类的东西。

网友C:
再不行灌铅

楼主:
谢谢了~~~~以前弯的都难看死了,还用不了,呵呵

网友D:
可以灌沙子,两头堵住用水焊烧红了在危弯。

网友E:
我告诉你,到制冷维修点找那种弯管器

网友F:
基本常用的方法就是灌沙子,烤红变软弯,效果也比较好!呵呵!

网友G:
找一段合适的弹簧,经常看见用来关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