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个奇想,以后不怕炸机了。

楼主(2006-01-11):
但是不美观, 启发来自这张图片

具体想法就是  用很细 的碳纤维 向 机身的四面八方 扩展, 上下左右搞得像个球或者刺猬? 前面要升到机翼还要前方再往上拐(拐到比机翼高度还要高), 后面要升到 尾翼后方 再往上拐。 基本想法就这样。  这样无论怎样摔下来(只要是摔在平地上)。都有 碳纤维 做防撞抗, 顶多把 防撞杠 撞坏。 不会损坏 机翼或其它部分 。

就是会增加 重量。  看看谁能实施一下这个方案啊,呵呵,有意见或者有看法的朋友提一提啊。一起讨论一下可行性和不可行性。

网友A:
做个鸟笼岂不更固若金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鸟笼岂不更固若金汤?

的确是用碳纤维做个鸟笼, 简单 些,  支撑力量够防摔就行了。 以最少的重量来改造  ,  说不定像UFO

网友:
掉个呼啦圈~~~~~~~~~~~

网友B:
鸟笼的想法真好, 那样做的话, 可以省去原机上的一些重量, 至少那个滑撬可以不要了。

网友:
呵呵!会飞的刺猬!!!

网友:
呵呵!好想法!谁快做做。。

网友:
有创意!
估计炭纤维的强度很难,一不小心就被大桨砍!呵呵!

网友:
鸟笼练倒飞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

网友C:
这样还是飞机吗?干脆叫UFO算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还是飞机吗?干脆叫UFO算了。。哈哈。。

练会了就去掉了!

网友:
改成飞艇算了...

网友:
谁搞个设计啊,肯定火爆

网友:
突然有个奇想,我把飞机放好不飞,就永远也不炸机啦~!

网友:
hehe

引用 网友B:
鸟笼的想法真好, 那样做的话, 可以省去原机上的一些重量, 至少那个滑撬可以不要了。

   鸟笼对气流影响很大吧,主要是浆外延的空间不能有气流发射。
否则影响飞行姿态。

网友:
保护架太长,抖动会严重影响飞机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