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那位DX有DLG的AG翼型参数?

楼主(2006-01-11):
共享一下。

网友:
要AG多少的数据,AG系列有近40种不同的翼型。

网友:
我也想要这种最适合DLG的AG翼型
要"滑翔"的翼型和适合于"特技"的翼型

楼主:
longshot 用的什么翼型?

或ag 45的翼型。

网友:
AG45c -03f

Upper  X          Upper Y
0.02500        -0.01780
0.03230        0.13040
0.08300        0.30850
0.18770        0.51780
0.36290        0.76400
0.64020        1.06220
1.07760        1.43250
1.74220        1.87940
2.64240        2.36420
3.70850        2.83140
4.87060        3.25330
6.08990        3.62640
7.34760        3.95460
8.63100        4.24350
9.93550        4.49840
11.25490        4.72310
12.58750        4.92150
13.92900        5.09580
15.27850        5.24850
16.63460        5.38140
17.99510        5.49590
19.36070        5.59370
20.72910        5.67580
22.10050        5.74350
23.47460        5.79760
24.84980        5.83890
26.22710        5.86830
27.60600        5.88640
28.98530        5.89390
30.36560        5.89140
31.74700        5.87970
33.12870        5.85890
34.51110        5.82980
35.89420        5.79290
37.27720        5.74840
38.66040        5.69670
40.04400        5.63780
41.42790        5.57210
42.81140        5.50080
44.19540        5.42500
45.57970        5.34470
46.96330        5.26020
48.34800        5.17150
49.73360        5.07880
51.11760        4.98220
52.49910        4.88220
53.88100        4.77860
54.67790        4.71730
55.56730        4.64760
56.66590        4.55960
58.04760        4.44620
59.42950        4.32990
60.58690        4.23020
62.19940        4.08790
63.58570        3.96270
64.65410        3.86460
65.67620        3.76940
66.35810        3.70530
67.74460        3.57330
69.13140        3.43940
69.82060        3.37240
70.16520        3.33950
70.34600        3.33110
70.70740        3.31410
71.78840        3.26440
73.18070        3.19880
74.57260        3.13160
75.96460        3.06270
77.35650        2.99170
78.74860        2.91880
80.14050        2.84400
81.53280        2.76720
82.92500        2.68830
84.31730        2.60730
85.70960        2.52450
87.10230        2.43970
88.49540        2.35320
89.88840        2.26510
91.28170        2.17560
92.67510        2.08520
94.06840        1.99410
95.46150        1.90180
96.85070        1.80920
98.20990        1.71500
99.41380        1.63170
100.00000        1.59220

Lower X         Lower Y
0.02500        -0.01780
0.05810        -0.15430
0.14790        -0.29170
0.30950        -0.42140
0.54820        -0.54870
0.89630        -0.68390
1.41980        -0.83450
2.20170        -0.99700
3.23330        -1.14780
4.42040        -1.26700
5.68450        -1.35150
6.98530        -1.40710
8.30760        -1.43990
9.64460        -1.45580
10.99140        -1.45810
12.34570        -1.44920
13.70570        -1.43070
15.07050        -1.40410
16.43840        -1.37070
17.80990        -1.33140
19.18350        -1.28720
20.55920        -1.23890
21.93780        -1.18850
23.31980        -1.13740
24.70420        -1.08590
26.09190        -1.03380
27.48290        -0.98110
28.87700        -0.92790
30.27390        -0.87430
31.67290        -0.82030
33.07330        -0.76590
34.47570        -0.71120
35.87910        -0.65610
37.28330        -0.60090
38.68910        -0.54530
40.09680        -0.48950
41.50560        -0.43350
42.91380        -0.37750
44.32100        -0.32140
45.72700        -0.26530
47.13260        -0.20910
48.53720        -0.15310
49.94040        -0.09710
51.34290        -0.04120
52.74480        0.01460
54.14610        0.07030
54.90290        0.10030
55.86420        0.13830
56.89570        0.17910
58.24140        0.23210
59.55870        0.28370
60.94780        0.33800
62.30730        0.39080
63.66680        0.44330
64.62500        0.48010
65.52660        0.51470
66.38660        0.54740
67.75340        0.59920
69.11970        0.65060
69.70890        0.67270
70.00900        0.68390
70.64640        0.70750
71.89920        0.75390
73.28620        0.80470
74.67210        0.85490
76.05680        0.90470
77.44170        0.95380
78.82650        1.00230
80.21170        1.05030
81.59740        1.09770
82.98320        1.14400
84.36920        1.18820
85.75610        1.23060
87.14280        1.27080
88.52970        1.30840
89.91750        1.34450
91.30510        1.37730
92.69330        1.40760
94.08160        1.43420
95.47030        1.45710
96.85660        1.47610
98.21840        1.48900
99.42080        1.49780
100.00000        1.50290

网友:
AG45ct -02f
     1.000000    0.000311
     0.994227    0.000847
     0.982595    0.001929
     0.969434    0.003139
     0.956049    0.004355
     0.942645    0.005557
     0.929204    0.006747
     0.915742    0.007922
     0.902251    0.009085
     0.888763    0.010232
     0.875271    0.011366
     0.861775    0.012483
     0.848292    0.013586
     0.834812    0.014671
     0.821351    0.015742
     0.807898    0.016797
     0.794449    0.017838
     0.781009    0.018863
     0.767570    0.019874
     0.754139    0.020871
     0.740701    0.021854
     0.727245    0.022823
     0.716793    0.023568
     0.710626    0.024002
     0.707082    0.024251
     0.702553    0.024571
     0.697239    0.025118
     0.686613    0.026207
     0.672246    0.027662
     0.665190    0.028368
     0.654607    0.029418
     0.643558    0.030500
     0.629239    0.031878
     0.612612    0.033445
     0.600711    0.034541
     0.586534    0.035819
     0.572386    0.037063
     0.561159    0.038028
     0.552085    0.038789
     0.543968    0.039459
     0.529917    0.040590
     0.515878    0.041683
     0.501782    0.042740
     0.487635    0.043762
     0.473459    0.044743
     0.459248    0.045684
     0.444998    0.046580
     0.430752    0.047427
     0.416527    0.048221
     0.402335    0.048957
     0.388199    0.049631
     0.374125    0.050243
     0.360112    0.050788
     0.346152    0.051266
     0.332237    0.051674
     0.318350    0.052011
     0.304472    0.052274
     0.290601    0.052459
     0.276746    0.052560
     0.262911    0.052567
     0.249109    0.052477
     0.235341    0.052278
     0.221593    0.051963
     0.207871    0.051520
     0.194176    0.050937
     0.180507    0.050204
     0.166888    0.049307
     0.153309    0.048233
     0.139793    0.046967
     0.126354    0.045491
     0.113001    0.043780
     0.099775    0.041815
     0.086695    0.039554
     0.073820    0.036962
     0.061195    0.033986
     0.048949    0.030569
     0.037266    0.026672
     0.026537    0.022321
     0.017464    0.017772
     0.010753    0.013553
     0.006324    0.010038
     0.003508    0.007194
     0.001719    0.004837
     0.000641    0.002824
     0.000108    0.001102
     0.000012   -0.000341
     0.000323   -0.001724
     0.001200   -0.003122
     0.002797   -0.004458
     0.005165   -0.005785
     0.008624   -0.007213
     0.013835   -0.008829
     0.021627   -0.010619
     0.031916   -0.012345
     0.043766   -0.013786
     0.056391   -0.014905
     0.069386   -0.015756
     0.082602   -0.016393
     0.095968   -0.016868
     0.109435   -0.017200
     0.122981   -0.017412
     0.136584   -0.017525
     0.150238   -0.017559
     0.163923   -0.017527
     0.177645   -0.017443
     0.191390   -0.017314
     0.205156   -0.017148
     0.218951   -0.016951
     0.232789   -0.016727
     0.246662   -0.016479
     0.260584   -0.016211
     0.274554   -0.015926
     0.288570   -0.015627
     0.302626   -0.015315
     0.316706   -0.014990
     0.330800   -0.014657
     0.344916   -0.014315
     0.359042   -0.013965
     0.373168   -0.013610
     0.387310   -0.013247
     0.401465   -0.012878
     0.415627   -0.012504
     0.429771   -0.012126
     0.443898   -0.011743
     0.458005   -0.011357
     0.472101   -0.010967
     0.486182   -0.010574
     0.500232   -0.010178
     0.514274   -0.009778
     0.528296   -0.009379
     0.542309   -0.008976
     0.549868   -0.008761
     0.559467   -0.008487
     0.569774   -0.008195
     0.583198   -0.007814
     0.596337   -0.007448
     0.610185   -0.007068
     0.623741   -0.006703
     0.637286   -0.006344
     0.646835   -0.006099
     0.655828   -0.005869
     0.664399   -0.005656
     0.678037   -0.005317
     0.691677   -0.004993
     0.697217   -0.004864
     0.699989   -0.004799
     0.702621   -0.004742
     0.706923   -0.004644
     0.719461   -0.004368
     0.733337   -0.004070
     0.747215   -0.003781
     0.761077   -0.003501
     0.774940   -0.003231
     0.788815   -0.002969
     0.802688   -0.002719
     0.816585   -0.002478
     0.830472   -0.002249
     0.844343   -0.002030
     0.858214   -0.001824
     0.872063   -0.001626
     0.885892   -0.001441
     0.899731   -0.001266
     0.913535   -0.001102
     0.927344   -0.000948
     0.941134   -0.000804
     0.954910   -0.000674
     0.968662   -0.000551
     0.982162   -0.000441
     0.994091   -0.000353
     1.000000   -0.000311

楼主:
感谢turbo911 但是有几个问题还要问一下?

1.这些参数的间距是多少?
2.AG455,AG46CT,AG47CT 的参数有吗?

楼主:
关于翼型坐标的问题?

我知道翼型坐标至少要3个参数 x y上 y下。但是你的坐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第一贴已按我们的习惯变更,后面的说一下点的顺序:由后缘上弧开始,到前沿折返,以逆时针旋转一周的方式,所以就体现不出上下弧来了。

网友(2006-10-19):
看得我眼花!

网友:
版主真的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