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OP A.I.power ESC》电大脚调速器简介

楼主(2006-01-11):
《E-TOP A.I.智能电子调速器系列产品》

强大可靠的保护方式,(发射机使用之中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没开发射机或超出遥控范围,
在没有连续控制的情况下,电调都会自动处于回中保护状态下,模型自动停止。
防止了因干扰或无控制的情况下而损坏模型。
取消了设定开关,减少了烦人的设定。

A.I. 特性:
智能自动起始位设定(自动零点‘中点’设定)减少了调零的烦恼。
前进/刹车/后退 功能
低压保护功能
自动回中保护功能

为了流过大电流,减少内阻,除了尽量加大PCB板的敷铜面,还增加了粗铜线。
适用 9T 以上的电机或 15T 以上双电机(540级)。

**注**:如模型在行驶中出现失控的情况下(一般在电量不足的情况),只需把遥控器的电源开关关闭,
再打开又可正常控制。但这时表明电池已不够电了。请用慢速,把模型开回来。

E-TOP FR3.2/B双向电子调速器参数(防水):
体积:48mm x 33mm x 16.8mm 总高度:23.5mm
封装:普通封装
重量:62.5g(包连接线、连接头)
连续电流:前150A、后75A。
瞬间峰值电流:800A
内阻:3.3毫欧-即0.0033欧
电池电压:6~12节,7.2v~14.4v
BEC: 6V 3A
压降:0.115V (20A)

网友:
有谁用过发表下意见~~~~看参数的点心动~~~不知道这个电变的加速线性怎么样,还有散热的问题?

网友:
我用过,功率非常大,我的大脚改成10多斤重了,这个电调还照样跑的很快。你要配合好的电池,大功率马达。为此我还专门叫朋友帮我定做了 550的25000RPM,500G/CM 的高转速+大扭力马达,是松下马达杭州公司生产的。

网友A:
我在测试中由于马达线插头经常掉出来,搭到另一端子,一加油门“没动静了?”,走近一看才知道马达线短路了。这电调自动保护,避免出现严重后果。而且电压低了也会保护,避免接受机误动作,自带失控保护。我用了感觉价格实在,东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测试中由于马达线插头经常掉出来,搭到另一端子,一加油门“没动静了?”,走近一看才知道马达线短路了。这电调自动保护,避免出现严重后果。而且电压低了也会保护,避免接受机误动作,自带失控保护。我用了感 ...

用油车改的电车呀,跑电强还是原配15发动机强,我看了也心动了。

网友:
电大脚调速器   最好能防水

网友:
今天我在松下马达公司工作的朋友又给我送了2个马达,定做28000RPM,650G/CM, 这种白皮马达世面上几乎就买不到的,海波星的250000转力矩小的不得了。而原先的15CXP发动机最多空载只能到 18000RPM,20齿,我现在用双 28000RPM马达, 22齿。无论是速度还是扭力,表现都比原先好得多。 缺点,操控难度增加,动不动就翻车,因为电池和电机的位置较高。接下来我有做了个马达座,调整一下位置,换一下齿轮后再试。
这个电调是防水的。 改电大脚后乐趣多多,要完通过性能,比如乱石碓就用7.2V电池(老颜牌,实惠)2个并联。坡度已经不是问题,只要落差别太大都可通过。 如果玩速度,那就2个串联,15V以上啦,要场地大,一般玩玩我只敢用7.2V。

网友B:
能用在船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在船上吗?

可以。双电机的都可。是防水电调。

网友C:
PM报价以及购买方式

网友:
PM报价以及购买方式 .

网友:
连续电流:前150A、后75A。
你是如何测试的,说来听听.你不会只是把每个管子的电流加起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在测试中由于马达线插头经常掉出来,搭到另一端子,一加油门“没动静了?”,走近一看才知道马达线短路了。这电调自动保护,避免出现严重后果。而且电压低了也会保护,避免接受机误动作,自带失控保护。我用了感 ...

是不是用纤毫的车改的

发个改装部分的详图吧,呵呵

网友:
电调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纤毫的车改的

发个改装部分的详图吧,呵呵

还在改装中,等全部完工后上图。

本周我要去定做钢大齿,那就万无一失了,可惜路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报价以及购买方式

同上!

网友E(2006-05-16):
让好东面顶起来,第一次自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