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今天跑船的图片,多图

楼主(2006-01-11):
由于电源的接触问题,造成了失控!下面是撞船的图片

网友A:
我咋没看到撞船???

楼主:
跑船的图片,速度还不错。报废了两个桨,一个是启动时候搞坏,手拉有问题,所以倒转,还有一个撞船时坏了

楼主:
再来些图片!船的桨是用C仔的桨

楼主:
这船很轻,除接收机电池外,带油才900克

楼主:
看样还要加个水刀,速度不同时直线性有别。右边重了点,船的反扭力不怎么大,桨是32毫米的。船消音器也拿掉了,为了速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啊!提提看法啊

网友B:
不错!我喜欢!发动机是多大的?

楼主:
15级的,三叶手拉的,排气管拿了功率就好象大了不少!

楼主:
说错了,是左边重了点,因为电池组放在那里,用原配的电池夹。

楼主:
此船的做的时候本是做全浸的,造成尾部V型不够,高速时船尾就会有些低。桨轴倾角有点大。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控?接收呢?能否告知?

楼主:
futaba,由于电池夹有锈,造成接触不好,现在想用电池接一组七号电池

网友D:
挺好的,炸船的图什么时候上?

楼主:
第二张就是撞船前的最后一张,差不多全速撞上了

楼主:
撞后,船跳起来,掉了个头,桨断了,船原地而发动机尖叫,直到停止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