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可以用E-SKY CP1的设备吗?

楼主(2006-01-11):
黑鹰CCPM版可以用E-SKY CP1的设备吗?包括那个四合一板,三个小舵,还有是不是还得再加一个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鹰CCPM版可以用E-SKY CP1的设备吗?包括那个四合一板,三个小舵,还有是不是还得再加一个舵?

不可以/这个黑鹰是HDE(普通十字盘的)。而CP1是CCPM的。

楼主:
那把黑鹰升级成CCPM之后呢?

网友:
也很勉强

飞是当然能飞。但是CP1的设备是为CP1专门定制的。所以不太符合标准。这样调整的时候没有那么便利。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哪些方面不便利吗?
CP1的陀螺什么的都是可调的啊。
另外,黑鹰的那几个舵机还有陀螺什么的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对了,天使把快递号发给我!

网友:
楼主,黑鹰400这个级别就不能使用4和1的设备了,何况尾传动也不是独立的电动机。http://www.rchome.com.cn/list.asp?boardid=24 可以讨论关于黑鹰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说黑鹰的电子设备应该怎么接线?
是这样吗:
接收机接升降\副翼\螺距三个舵机,接陀螺仪,油门通道主电机电调
电调接主电机
陀螺仪PG-03接尾舵(陀螺仪是直接接尾舵机的吗?)
轴传动的机机还用混控吗?
上面的连接好像还缺点什么?

网友:
哥们你看好了:

如果你用标准的4通道比例遥控器
那么接法是这样:油门通道接电调和螺距舵机(实际上就是那电调的3线和螺距舵机的3线并联,这个可以使用Y形线解决),升降通道接控制10字盘前后的舵机,幅翼通道接控制10字盘左右倾斜的舵机,方向通道(既左手的左右)接陀螺,陀螺再接尾舵舵机。
  如果你用的是6通道的设备,那么其他的不变。只是把螺距舵机插到:AUX1这个通道即可。没有少什么。就是这样。至于混控是不需要的。(因为尾桨和电机的减速比低于主桨和电机的减速比,所以这相当于设置了混控)。另外你的CP1的设备是一体化的话是不能用在这个飞机上的,因为你的CP1是尾马达驱动,改变方向是控制尾电机的转速!!而400是轴传动,方向的改变是通过控制尾桨的攻角来实现!!·!

楼主:
那6通的不是有个通道没有使用?

网友A:
第5通道是控制陀螺仪感度用的。

你的陀螺不是双感的,所以这个现在还空着。FUTBABA至少要401才是双感的。另外这个功能是为了做3D的时候切换感度用的,你现在刚学,不用它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陀螺不是双感的,所以这个现在还空着。FUTBABA至少要401才是双感的。另外这个功能是为了做3D的时候切换感度用的,你现在刚学,不用它也罢!

网友(2006-02-17):
楼上的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