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模式和特技模式需要分开设置上下跟轴吗?

楼主(2006-01-11):
最近想买一个FUTABA 6EXHP,但仔细看过说明书后发现,对比于HITEC OPTIC6,6EXHP似乎有些基本功能上的不足:

1、只有1、2、3、4通道有微调,而第6通道没有,这样螺距微调就不方便了。

2、相对于油门螺距有NOR和IDEL两组曲线可以分开设定,上下跟轴(REVO)却只有一组可供设定。两组飞行曲线要共用一个上下跟轴设定。这样会不会出现两者难以兼顾的情况,即一般模式飞得很好,而换到特技模式就会摆尾,或者反过来?

请知情的朋友提示一下,谢谢。确实影响较大,我就再积钱买HITEC OPTIC6 了。

网友:
跟轴混控建议你还是不要用了,考虑配一个好的带锁尾的陀螺仪就能满足要求了。

我个人感觉螺距微调功能意义并不大。我的FF9上面就有悬停螺距和油门的微调功能,这个好像对F3C的精确悬停控制有帮助,如果你飞小电直很难用到这个功能。我以前用这个悬停螺距微调来让飞机以Normal方式降落过(当时螺距曲线设计不好,大风时因为负螺距不够导致机体无法降落)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因为预算问题才考虑FUTABA 6EXHP的,401等暂还没有条件上。我没说清楚,我所说的“螺距微调”仅是指调整螺距中点(0螺距)时舵机的摇臂位置。尤其是CCPM时,三个舵机的状态应该是基本一致吧。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必要,望再答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因为预算问题才考虑FUTABA 6EXHP的,401等暂还没有条件上。我没说清楚,我所说的“螺距微调”仅是指调整螺距中点(0螺距)时舵机的摇臂位置。尤其是CCPM时,三个舵机的状态应该是基本一致吧。我不知 ...

我觉得这个微调是没有必要的。我的RD6000也没有这个功能。一般的遥控器有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微调,可以改变油门和螺距中间点的设置。
CCPM的螺距是3个舵机一起动的,不需要考虑单个舵机的摇臂位置。而且FF6支持CCPM吗?

楼主:
FUTABA 6EXHP是支持CCPM的

那么上下]跟轴又如何呢?

网友:
你购买一个带锁尾的普及型的陀螺仪就可以了。用不着使用跟轴混控功能的,而且这个功能调整比较麻烦的。悬停方式和idle方式的跟轴混控参数需要不同的设定。

楼主:
没办法了,穷人的选择真是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