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有谁见过真的直升机倒飞?

楼主(2006-01-11):
文字:

今天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个问题,有谁知道或见过真的直升机可以倒飞的?

网友:
机长对副驾驶说切换到3D飞行模式,只见直升机的发动机发出阵阵怒吼声浆速骤然加快,然后机长一拉杆,飞机就倒着飞了。

网友:
同理,好象也没见过真的3D固定翼飞机!

网友:
大家也不是小孩子了,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哈

模型的不真实性就是比真机多特技,能真机所不能.

网友A:
真飞机是用来运载人或者货物飞行,倒过来飞一点意义都没有,即使是军用机,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网友:
真 直机 可以做 翻滚

网友:
阿八奇听说可以.

网友:
见过打空翻和横滚的,没有见过倒飞悬停的

网友:
下这部电影吧,后半部分就有直升机的倒飞了.

<火线战将DVD>

网友:
可以的,我记得某次空展上,俄罗斯的直机表演了倒飞,普通的民用机估计是没那个性能了

网友B:
可以做倒飞翻滚,但没法倒飞悬停

网友:
AH-64长弓阿帕奇可以!但被称之为"空中棺材"

网友:
直升机是可以倒飞的只是人受不了.

网友:
真的直生机不可以倒飞``!!
包括武装直生机``~~!!

网友:
不是技术上不可能行,而是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飞机是用来运载人或者货物飞行,倒过来飞一点意义都没有,即使是军用机,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有没说这几种飞机,特技队的飞机不是可以啊不过我们看到的少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倒飞翻滚,但没法倒飞悬停

悬停应该也可以吧电影里面不是有啊飞机悬停在大楼外然后机枪扫射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悬停应该也可以吧电影里面不是有啊飞机悬停在大楼外然后机枪扫射有的~~~

是倒飞悬停啊!不是正飞悬停,老兄!我从没有看到过。
估计会砍到尾管,感觉一般真机的旋翼比较软,韧性高,刚性差

网友:
真机没必要倒飞啊。

网友:
如果真机倒飞,饭会吐出来的

网友D:
很小的时候就考虑这个问题,那时没人能回答偶的问题
现在想通了,倒飞是模型直机才有的,真机飞不了,一点用都没有,真要飞起来,人也控制不了,直机已经这么难飞了,整个人倒过来谁能飞起来。倒飞悬停8行,短暂的倒飞是有的,滚转时9有短暂的倒飞。

网友E:
直机倒飞,就该是很少有的,除非是专门为了倒飞面制造出来的直机才可以,这样还要问问驾驭飞机的机司能否有这个本领.我就连直机急速下降也没有见过(这说明真直机没有负螺距),没有负螺距,那么要实现倒飞,就只能在飞机前翻或侧翻滚的时候来实现了.以上纯属本人个人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