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的电池都是如何装的?

楼主(2006-01-12):
我的电池左放右放都不是很爽. 我是直的绑在机头前部, 而且机头壳就装不上了. 请发几个图片上来看看别人是如何装的.

网友A:
电池舱空间和450差不多,电池如果太长需要向上倾斜一些放置。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转速, 可以发一张你的X400装上电池的照片上来吗? 我电池装得还是不爽. 而且机头罩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 可以发一张你的X400装上电池的照片上来吗? 我电池装得还是不爽. 而且机头罩不上去.

我是这样装的,没上电机.电池刚好碰不到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舱空间和450差不多,电池如果太长需要向上倾斜一些放置。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哪一端倾斜?

网友:
从我的图上能看出来的,靠近电机的那头要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装的,没上电机.电池刚好碰不到外壳.

谢谢你分享! 也看到你的改低的舵机了. 电池与电机贴得很近应该没有问题吧?
把电池垫高一点是个好主意.

楼主:
试过了, 正好! 正象你说的, 关键是在于把电池的远端斜向上一点!

网友C(2006-03-26):
那舵机的电池放在哪里呢

那舵机的电池放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舵机的电池放在哪里呢

兄弟,电直是只用一个电池的,呵呵   所有的电子设备和动力都是这一个电池供电的。

网友:
呵呵,

楼上的,哦,谢谢,可是我的接收是4.8伏特的,一个电池怎么调节电压啊,我是菜鸟,不过的我的X400已经被我装了一个星期,差不多了,

网友:
我的电池没有插到机身了,也可以装上头罩啊~~楼主的问题主要在于电池的前面太低了。

网友(2006-05-02):
这样装电池如何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