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我想集中一下初学者关于直升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 ...
各位模友我想集中一下初学者关于直升机问的最多的问题是那些?

楼主(2006-01-12):
各位模友我想集中一下初学者关于直升机一般问的最多的问题是那些?
请大家帮忙,把问题直接跟贴发出来!谢谢!

网友A:
首先就是机型的选择,不知道买什么机?我接触这样的多了,你想搞个学习班马?

网友B:
刚开始时,我问不出什么问题,对着机子发傻,后来一点点学会,怎么一个过程都搞不清楚了。

网友C:
不知道陀螺仪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为何那么贵。。。
为何电直那么难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锂电和Ni电到底有何区别。。。。
抱着雷鸟据说6通的遥控器窃喜,以为有了最好的遥控器,后来才知道那些带液晶屏的遥控器要更好。。。
不明白什么是变距直升机。。。
搞不懂电直为何那么贵。。。。

网友D:
还有:
什么是3点油门\5点油门?
桨距要怎么设定?
电机电调要怎么选择?
又经济又实用的陀螺仪有哪些?
。。。。。。
还有好多好多!
楼主,安排时间搞个网络远程教学嘛!充分利用QQ、MSN等先进的聊天工具,请一两头像您这样的老鸟,再通知有兴趣的菜鸟,在一周某天或某几天的晚上某个时段,大家一起多人语音聊天。估计能帮很多像我这样的菜鸟解决问题,进行脱盲提高。而且,老鸟之间也可以交流一下经验、心得和飞行的乐趣。

网友E:
楼主有何目的呢?

网友D:
难道他想出书?呵呵......
出书工程太大,搞个巨型帖子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其实我是想做一个简单的FAQ 问与答,先帮助一些想入门但又问题多多,或者根本模不着头脑的朋友。
如果有可能,也可以把问题逐步的深入化,帮助正在进阶的朋友们!
不过问题要一个一个的来回答,而且回答尽量是非常系统的和严谨的,要花不少的时间来完成,谢谢各位的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