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架P3A--门A-1 [转贴]

楼主(2006-01-12):
制作一架P3A--门A-1

--------------------------------------------------------------------------------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是航空模型家族中要求比较高、制作难度较大的一类。尽管如此,爱好者对这一项目着迷的程度却丝毫未减。

    在我国,虽有众多的航模专业运动员及业余爱好者,但真正能有条件从事航模运动或在老师辅导下进行制作的学员就寥寥无几了。另外,看似一架结构简单的模型飞机,若在家中制作,由于一没有经验,二没有人辅导,三没有条件,因此很难制作出一架符合要求、精度很好的模型,使不少业余模型爱好者大为失望。

    本文根据笔者在家中的制作体会,较全面地介绍了门A—1的制作方法和经验,希望能对业余爱好者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要确定机型,尤其对初学的业余爱好者(有一定制作基础但第一次接触遥控模型飞机的人),切莫好高鹜远,应该从基础开始。

    本文介绍的P3A—1采用高单翼布局,制作难度小,有一定的仿真度,而且只需操纵2至3个通道。另外,这架飞机的原型机是根据上单翼飞机的设计经验制作的,飞行性能有绝对的保证。

    这架飞机总的特点是结构合理,采用上单翼布局,制作安装简单;机身坚固不怕摔;油箱容量大(超出普通油箱一倍),便于长时间练习飞行;翼展大、升力大、速度慢,并有一定的滑翔性能。总之,本机的设计最大限度地考虑到初学者制作和试飞。

    动力系统:由于P3A—1规则要求发动机工作容积不能超过2.5cc,因此建议大家使用2.5cc活塞式电热发动机,如使用国产银燕牌,价格比较便宜。之所以不用压燃式发动机的原因是:拉力相对较小、振动大,对遥控器有一定的影响。而且燃料中含有乙醚,不仅不易买到,还有麻醉性,对人体健康不利。如果使用电动机,即归为P5A项目。另外,电动机工作电流大,飞行时间短,野外不方便充电,需要带几组电池,不利于初学者练习。当然,如果手头有条件可用日产540S/SD电动机和7.2V1.2Ah的镍镉电池组。

    为使初学者在操纵飞机时易于掌握,要求飞行拉力足够而速度相对较慢。螺旋桨选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木桨(见图1)。由于大直径大螺距的桨飞行效果不太好,因此应选用直径200毫米、螺距90—100左右的桦木桨。如果加工不方便也可买半成品桨,英制单位是8×4。

    因为发动机品牌有多种,所以在调整时应根据说明书及有关书刊具体操作。

    这架飞机机头较长(见图2、图3)。发动机后两个隔框全为油箱舱,且比一般油箱大出一倍适于长时间飞行。油箱采用汽球即可,中间用2×4的硅胶管连接,不能有漏气。在插入汽球的一端需多打眼,保证吸油畅通。注意汽球属橡胶制品,不能接触煤油!

    注意调整飞机重心时要先注满油(应准备一支大号针管注油),再调整电子接收设备的位置。

    电热式发动机燃料由甲醇和蓖麻油组成。试车时的比例为70%和30%;一般试飞为75%和25%或80%和20%。如无特殊情况不要加入硝基苯和硝基甲烷。这两种化学剂对发动机及体外喷漆、罩光漆(有机玻璃涂料)有很大的腐蚀性。

    遥控设备:本机主要采用2通道遥控器,分别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初学时不宜搞得过分灵敏。角度控制在正负15%左右,熟练后可加大到正负 20%。

    根据经验进口设备(如Futaba和JR、Sanwa等)很可靠,在飞行时不会出故障,但价格昂贵。如采用国产设备建议尽量从当地购买而不邮购,使设备能够保修。挑选时尽量多询问一下性能方面的问题,如遥控范围(地面距离至少为300米);是否怕震动; 舵机力矩可否达到3kg/cm;速度可否达到0.5秒、飞行中会不会出现跳舵等现象;晶体管坏了可有备件......尤其要注意设备外壳。多数好机器的外壳都很精细,操纵杆尺寸和手感设计得也很舒适。另外,最好选用调频(FM),抗干扰性能更强。

    设备的安装顺序由前至后为电源、接收机、舵机。电源和接收机应用海绵裹好不能晃动。天线应拉直延伸到机外。舵机要用减震胶垫垫好固定,太松太紧都会影响舵机正常工作。连杆用两根自行车辐条锡焊制。焊接前要把表面铬用细砂纸磨去擦干净。要保留连杆两头螺纹,以便插入连杆头。连杆的长度事先应量好,使其能由机尾两侧开口伸出,需要弯成什么形状事先都要作好。摇臂及连杆头可买塑料成品。舵机和连杆装好后既要保证转动灵活,不能有卡死现象,也不能脱落。

    接收机和发射机电源很重要,不能新旧电池混用,也不要把电池长期放在机器内不取出,更不能用已经漏液的电池。一般用普通干电池可以飞七八个起落。当发现发射机电压表指针指到红线处应立即更换。镍镉电池如不按要求过长时间地充电,也会漏液,腐蚀发射机电路,致使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模型制作:这架飞机的结构为构架蒙板式。机型为高单翼。这种结构大家已很熟悉,因此更有利于初学者制作。制作工艺和其它飞机无大区别,本刊也不只一次介绍过,因此不再重复。这里仅介绍一些制作要点和应注意的地方,供初学者参考。

    由于在家中制作工具少,条件有限,所以在制作精度上更要严格把关,尽量用现有的办法创造条件。

    在选定机型后,应认真地放大出1比1的工作图纸,平整地固定在工作板上。如家中无工作板,可找一块纤维板将光面朝上代替。其它平整质地较软的板子也可。

    机身隔框的制作很重要,在切锯纵梁槽时要注意料路。锯完的槽口不能有大有小,并清理槽口。这样纵梁的粘接度才强。全部隔框做完后要平放在一起,看一看纵梁槽口是否在一条水平线上(图4)。如有误差能改则改,不能改要重作,绝不能凑合。否则机身做完后就会出现倾斜、扭曲等现象。而且在安装机翼时也会相应出现上述情况。到那时已无法再修改了。因此,认真仔细地画图样、严格细致地制作,是保证精度的重要前提。安装机身时要对照工作图,框架要和图纸一致。总装机身时经常遇到纵梁粘了开、开了粘的问题。这是因为桐木条有弹性,尤其是同机身后半段粘在一起后很容易绷开。有经验的爱好者往往使用强度大、干得快的胶水,看准后一次粘上,暂时先固定住。初学者可涂上乳胶,先粘机身前半段。整个架子搭起来后用绳子捆住,再用上述方法粘后半段。全部粘按完后乘胶未干,应立即对照图纸进行调整,当确认无误后再用大头针固定住。

    为了减小尾翼的制作难度和保证、强度,可直接用3毫米桐木片裁制,拼接要牢固。绞链用帆布条按8字方式连接(图5)。一般水平尾翼用4组(图6),垂直尾翼2至3组。这样的尾翼重量轻、强度好,即使碰裂,在裂缝中点上些胶水压平,干固后照样飞行。由于本文介绍的这架飞机机腹是平直的,因此无需再加垫块就可方便地和平尾粘接,而且角度很容易保证90度。平尾的粘接不难,只是注意最后在翼根处加三角形桐木条加固。

    机身上的连杆开口要根据安装好 舵机后的角度确定。连杆装好后不能 有卡住和强烈磨擦的情况。

    主翼翼型见图7,制作中最重要 的是保证强度、平直和对称。材料建 议用桐木和棉纸。若要采用硬泡沫及 热缩膜制作要具备一定经验。

    起落架用2毫米铝板或直径3毫 米的钢丝制作(图8、图9)。初学 者最好采用后三点式;若拆掉起落架 也可改为浮筒式(图10)

    全部零件做好后先初装测量一下,找出误差,及时纠正。

    飞机的装璜:飞机作完后先粗略打磨一下毛刺;然后用白喷漆调滑石粉作腻子将机身机翼上的凹点及缝隙仔细填平;干透后用细砂纸将整个飞机彻底打磨一遍;用潮湿的布把表面擦干净,用透布油蒙棉纸。透布油又称硝基皮尺清漆,现在化工厂已不再生产,如买不到用硝基清漆代替也可以,不过漆膜韧性差一些。之后是喷漆。颜色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图案尽量鲜明,机体上面和下面的颜色反差要大一些。这样有利于飞行员看清飞机动作和状态。发动机架和油箱舱要涂刷环氧树脂防止桐木被燃油腐蚀。最后在整架飞机上涂刷一层罩光漆,防止漆膜被甲醇腐蚀。

    以上就是这架飞机的制作过程和经验,希望能对初学的爱好者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