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策!!!

楼主(2006-01-12):
大冷的冬天,见有的模友居然下水捞船,实在令人感动。
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就是:电船+钓渔竿(那种带线轮的),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大概明白了吧。用电船拉着钓鱼线,围着抛锚的船绕几圈,接着鱼竿收线,船就回来了。此方法估计已经有模友在使用了,只是一直都没有见谁说过用过,我就在此献丑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实际使用的方法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些调整。

网友:
这不是说每次玩船都要带两只船,一只备用?太麻烦了吧?

网友:
这个办法应该不错啊,现在很多模友都有两条甚至更多的船船,个人认为比较方便,

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冷的冬天,见有的模友居然下水捞船,实在令人感动。
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就是:电船+钓渔竿(那种带线轮的),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大概明白了吧。用电船拉着钓鱼线,围着抛锚的船绕几圈,接着鱼 ...

方法不错!可是担心备用船绕抛锚船1圈后再绕第2圈,第3圈~~~~~~~~怕浸在水里的线缠住桨后就不好跑了.而且还要另外再备一套遥控,以及船.还不及用游乐场里的单人手划船呢!并且一套最便宜的遥控器的价钱足可以买两艘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可是担心备用船绕抛锚船1圈后再绕第2圈,第3圈~~~~~~~~怕浸在水里的线缠住桨后就不好跑了.而且还要另外再备一套遥控,以及船.还不及用游乐场里的单人手划船呢!并且一套最便宜的遥控器的价钱足可以买两艘 ...

多余的顾虑。直接用渔杆收线,被线缠住的任何船都回来了。

网友B:
我们上一直接用船拖个瓶子出去饶死船开几圈~~等线缠住死船以后就拖回来~~我们都拖了差不多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上一直接用船拖个瓶子出去饶死船开几圈~~等线缠住死船以后就拖回来~~我们都拖了差不多10年了~~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上一直接用船拖个瓶子出去饶死船开几圈~~等线缠住死船以后就拖回来~~我们都拖了差不多10年了~~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不好,有的时候线会缠死救援船。

网友:
是有过这种问题出现但不多,缠不缠线就看你的技术了和线的质量还有线的长度了。我们会长拖船没失过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余的顾虑。直接用渔杆收线,被线缠住的任何船都回来了。

我还是喜欢用手划船!

网友:
这个线不会把电船自己的浆缠住么?还是小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