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加程序代码即可取代空调!!!

楼主(2006-01-13):
冬天到了,叶子掉了,大雁们排成B字形或者T字形往南飞,程序员却还要在严寒中偎依着冰冷的电脑忧郁地玩着键盘。作为一个优秀的程序员,我们可以用程序解决除了老婆以外的所有问题,何况是小小的寒风呢。下面我们就用C来写一个取暖器。
理论上的分析是,电脑是耗费电力的,这部分电除了发光发声以外,都用在发热上面了。简单说来,CPU,硬盘,乃至内存都会因为工作而发热。考虑到程序的通用性,我们不考虑显卡声卡光驱,我们用内存读写来让内存发热,用大量计算来使CPU发热,用文件读写来加热硬盘,最后可以让电脑成为一个小小的取暖器。
让CPU发热的代码如下:

DWORD WINAPI CPUHotter(PVOID para)
{
while(1);
return 1;
}

让内存发热的代码如下:

DWORD WINAPI MemHotter(PVOID para)
{
char *Mem = new char[10000];
while(1)
{
for(int i=0;i<10000;i++)
{
Mem = 0x99;
}
}
return 1;
}

最后是让硬盘发热的代码:

DWORD WINAPI DiskHotter(PVOID para)
{
FILE *fp;
fp = fopen("_", "a+");
while(1)
{
for(int i=0;i<10000;i++)
{
fwrite("1", 1, 1, fp);
}
rewind(fp);
}
return 1;
}

main 函数创建上面三个线程就可以了。本代码在Athlon 1.26 + 256M + VC 6.0的环境下编译并运行成功,Windows 2000下运行了三天,室内温度持续上升中,拟申请国家专利。受到开源思想的感化,特放出源代码,希望给各位带来一个温暖的冬天。
谢谢。

网友:
另外注意一点,一定要拆除散热器

楼主:
比大前天已经上升了0。1度了。再坚持个100天。。。不就可以是温度加热上升10度了吗?

网友:
用p4 3.0E ,接上水冷头,连接到一个暖气片上----估计效果也不错滴^_^!

这不是骗人,有人那么做过的.当然主要是散热用.

网友:
有创意!第一次听说电脑还可以做暖气的功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大前天已经上升了0。1度了。再坚持个100天。。。不就可以是温度加热上升10度了吗?

不用再坚持个100天,弄100台电脑在一起不就解决了吗!
你的这个方法很适合在网吧、电脑城、计算机中心等等机机比较集中的地方使用!

网友:
不用代码就烧掉了

网友:
希望搞个程序出来能对着显示屏燃吸香烟我就满足了

网友B:
电脑点烟器

网友:
4月一号,

网友:
不错不错,把CPU的热量引出来能做很多事呢,比如煎个鸡蛋热个咖啡什么的,干活的时候当暖气,到了饭点当电饭锅,渴了当电热壶……自由发挥去吧!嗬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再坚持个100天,弄100台电脑在一起不就解决了吗!
你的这个方法很适合在网吧、电脑城、计算机中心等等机机比较集中的地方使用!

不错不错!当年登哥要有这思路的话,炸美国也就不用飞机了,哈哈........不过就是时间长一点

网友:
明年AMD的处理器再加大功率,加一个冬季取暖的作用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其实很早以前网吧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倒不是cpu 内存`硬盘之类的`~~显示器发热就足够了`~~呵呵`~~人一多空调就可以关掉了`~~足够暖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点烟器

弄个毒龙来,不加风扇,就成自动点烟器

只要打开电源,不用你动手,烟就会冒出来

网友:
你们这样做太不安全了!!
电脑电源一般都会多出几个插头来,把吹风里的电热丝用个小木架撑好,做个小接头连到电源上就OK了。即使死机了,这个取暖器也不会罢工。很不错地,,,
BY:如果电热丝不发红,晚上都可以不断电,第二天还是热的!

网友:
有意思,不过按照能量守恒定律计算,一台电脑耗电<400W,作为电暖设备没多大能量,呵呵。

楼主宽恕我这么理性地想问题吧

网友C:
这是在整电脑啊,不心疼啊!!!电脑给你提供了那么多乐趣,你还整他!!!

网友D:
其实办法很多,比如:
把家里的灯泡全都换成1000W的;
煮完饭后不要关煤气;
把家里电线全部换成电阻丝,然后裸放在外面;
把家里音响开到最大;
让打印机不停地打印......

网友E(2006-03-10):
假如CPU不会烧,而且是白送的,而且是有电炉那么大,而且耗电率是零,,那是有可能的,,不是有句话,“没有作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吗,,哈哈

网友F:
效率!我还可以让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个手电一起点亮来取暖。
取暖基本靠抖

网友G:
效率!我还可以让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取暖基本靠抖

网友H:
奇思妙想呀,不得了!

网友I:
真是太危险了 一个危险分子

网友J:
我还真干过这类事,一次下雨去上班鞋子全湿透了。我就把鞋子放在主机(DELL460 至强3.06,内寸2G,这个机发热量超大)后面的排风口,然后同时打开几个大的3D图让它算。结果三小时后鞋子就被烤干了。

网友K:
悍死,内存可能还顶得住,硬盘多整几下就完了,CPU散热器一拆就过热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