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能否用380马达?

楼主(2006-01-13):
雷鸟使用36号机的380碳刷马达,用11.1伏的锂电是否会将机器烧掉?能否飞起来?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其一是混控受不了,电流太大,其二是扭矩跟转速与原来的280马达差距太大,机子会升不起来。我使用360马达都升不起来,后来换了齿轮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其一是混控受不了,电流太大,其二是扭矩跟转速与原来的280马达差距太大,机子会升不起来。我使用360马达都升不起来,后来换了齿轮才搞定。

你好!相信你应该比较了解雷鸟了吧!

想借这帖子顺便问一句:是雷鸟原配的黑色280电机扭力大,还是白色的那种可换碳刷的360扭力大?(他们都是雷鸟出的).360电机用在雷鸟上,需要几T齿轮合适?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上的模友,白色的360的扭力大。360的在雷鸟上搭配12-13T的齿轮非常好飞。

楼主:
这个白色的360马达使用原配9.6伏的镍氢电还是11.1伏的锂电?

网友:
我一直配的是原厂的9.6V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