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

楼主(2006-01-13):
小制作!大侠们指点!

网友:
多大级别的机机?

网友:
是三叶发动机吗21级!

网友A:
不错,不错,有图纸吗?

网友B:
你的轴系有多长??
舵系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轴系有多长??
舵系自己做的吗??

轴系没有量大约40CM吧,舵系是自己做的还没刨光.请指点.

楼主:
我只有三叶40的,所以就用它了,也不知行不行,要跑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有图纸吗?

图纸就在本论坛 下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三叶40的,所以就用它了,也不知行不行,要跑了才知道.

我也有只三叶40的发动机.在试车台上试了试,发觉震动很大,不知道楼主的船身够坚固吗?虽然我不是高手,但还是怀疑!

楼主:
这颗发动机我以前玩过其它船,是震动很大,船身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船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发动机我以前玩过其它船,是震动很大,船身应当没有问题.

期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