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练“蛙跳”,

楼主(2006-01-13):
最近练“蛙跳”,为什么刚刚起飞的时候,飞机严重往左侧滑行啊/怎么打舵都一样?怎么避免呢?

网友A:
地面效应的结果,怎么打舵都错,应该看如下文章,说得很明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要摆脱地面效应的影响,只要把直升机飞得高一点就行了。
先把微调回到中间位置,使十字盘呈水平状态。当你慢慢加大油门,直升机就要离地时,右打副翼,果断起飞,把电直升高到一个半旋翼直径的高度(一般1米左右),此时电直就基本不受地面效应的影响了。在这时,你就可以按书本里的方法练习悬停了。
---------------
兄弟,你的帖我看过,但是打对新手来说打右副翼的量不好掌握啊?直接加大油门往上升不行吗?
昨天晚上第一次试飞,这个严重左滑差点把机机毁了,由于是在家里飞,空地就几平方,机机左滑打在了塑料垃圾桶上,给果主桨把垃圾桶打个大口子。还好用的是3个18650电池,动力不足,不然主桨肯定断了,
捡起来一看,什么也没坏。。。看来机机比我想像的要结实啊!
今天早上出门想再打个大地方再飞,结果昨天晚上下雨,今天风太大,试了几次根本控制不了飞机,只好回家。

网友A:
初学时不能在室内练,高手才行。
一定要找个空地,地面尽量平坦。杭州所有中小学早晨与傍晚对市民开放运动设施,我就是这个时间段去一个小学操场上练的。

网友A:
另外,电力要充足,不然再难控制。
打右副翼可以比较大一点,因为上升很快,1,2秒的时间,所以不必太认真,一旦升到1米左右,副翼归位,油门减小。

网友A:
打右副翼的时机是当油门逐渐加大,机机即将离地时开始打,到1米左右归位,过早开始打不但影响升力,还会打坏主翼。

网友:
初学要胆大心细,打舵要及时,有一定提前量,多感觉,最好多多练习模拟器,会有帮助的

楼主:
新问题:
在大油门下,副翼打二分之一就会导致三个舵机控制(E-SKY CP1, CCPM的)那个十字形的东西上下分开,机翼也会剧烈振动,再也不会自己合上,除非停下来用手把它合上,这正常吗?还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A: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