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无刷版的36#.

楼主(2006-01-13):
今天在客厅飞我的36#机,不小心旋翼扫着木门框,一看,两只翼尖没了,只好换旋翼(已调校了动静平衡),检查了一下,什么也没坏,也没双桨,接着又飞,发现启动的时候机身振动,转速高的时候正常,收油门,转速变慢直到停下时,机身又开始振动,仔细看了看,没发现什么问题呀,原来没这种现象,有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横轴和主轴

网友B:
客厅太小了点吧

网友C:
36机的主轴和横轴的材质都比较软,有磕碰一定会变形。检查非常简单,拆下横轴放到玻璃上,让它滚动一周,你很容易发现问题,主轴也这样检查。主轴最好用40cr调质后,磨削加工,有很好的精度和机械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