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并口是这样的呢

楼主(2006-01-13):
线是我照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做的
控是E-SKY4通的
把线和控连好后在ppjoy里添加后出现这样的

就这样的
根本不能控
有谁能给个E-SKY的连接线图纸啊
在线等待

QQ1939963

楼主:
怎么就没人来呢?

网友:
在bios 設 LP1 port IRQ 7 ECP + EPP

楼主:
能给个图解吗??

网友:
在控制面板中/硬件/中查看是否给LPT1分配了任意中断

你搞到了这一步,成功已经在望了

网友:
bios没法抓图,找你主板的说明书去吧

楼主:
能说清楚点吗
我在bios 没找到 LP1 port IRQ 7 ECP + EPP
请问是在
Standard CMOS Features(标准CMOS设置)
Advanced BIOS Features(高级BIOS设置)
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高级芯片组功能)
Integrated Petipherals(集成型周边)
Power Management Features(电源管理功能)
PBP/PCI Configurations(PNP/PCI 配置)
H/W/ Monitor (硬件监控)
Cell menu (核心菜单)
Load Optimized Defaults (装入理想化默认值)

在这哪个里设置呢?

网友:
在"Integrated Petipherals(集成型周边)" 找出 像"parallel port "字句的...

設定為 ECP , IRQ 7

网友:
“在控制面板中/硬件/中查看是否给LPT1分配了任意中断”
    这个是关键。我的也跟楼主一样,分配了任意中断就好了。

楼主:
现在这个解决了
但就是没反映了
根本就控不了
郁闷啊

网友:
"控是E-SKY4通的"

你的接線方式如何 ? 電路圖只是signal , ground 兩線, esky 控有四針, 你接了那?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

楼主:
就是不行郁闷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就留給高手回答吧~

楼主:
发射机上面的接口是个S端子的接口
有谁知道怎么接请帮忙

网友:
看贴回贴,良好品德!
   顶一下

网友:
请知道的告一下!

网友:
我知道了~ 就是左上的 "信號" & "負極"

网友:
成功没有啊?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RD6000的,音频线也不行!而且一开遥控器就死机!!只有重启!!

网友A:
我改成平口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反应!!而且还造成死机,更郁闷!!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