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FMS的疑问。。。。。。

楼主(2006-01-13):
请教一下,当我选择Su-26飞机时,发现飞机一直都往左偏,请问该如何控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是菜菜菜鸟

网友A:
遥控器未调校

网友B:
原帖由
wwk1996
于 2006-1-14 08:27 发表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怎么调是是调微调吗?

网友C:
打右副翼
打右副翼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在FMS里面校调了么?
在FMS/控制/游戏杆映射/校准。我用的是并口接线,每次玩时先开遥控器再运行FMS,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系统是win2000的。感觉FMS还是不够真实,不过先练练再说。毕竟不要钱

网友D:
看贴回贴,良好品德!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