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可以空载转吗?

楼主(2006-01-14):
会不会有"烧坏"的问题??

网友:
不会,
空转都能烧坏的电机,就叫电机了,叫电炉吧.哈哈....

网友:
肯定不会的啦

楼主:
说得也是. 因为空载时电机电流是最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也是. 因为空载时电机电流是最小的.

无刷好像不是这样的,以前看其他模友的帖子,记得空载的电流并不是最小的。

网友:
好象空载和超载的损耗都比较大。。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空载要控制油门,长时间空载,尤其是低速空载,对电机不利。

网友:
空载会不会烧坏电机我没试过,但最好不要空载,绝对会严重损坏电机。空载电流不会是最小,相反一定很大。

网友:
从无刷电机的理论出发,空转是没事的,电流是最小的,电流和力矩成正比,这时转速的最高的。
空转烧电机不知道是哪里的理论。  空转轴承磨损厉害倒是真的。
.
上次问过一个自己作无刷电机的,电机寿命测试,有些就是空转,有时带负载。

网友:
如果堵转的话电流不就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