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到头了,怎么锁尾啊?

楼主(2006-01-14):
我的四合一板的小机,尾桨出力怎么好大。微调到头了,机子在地上通电试的时候总是顺时针自转。请问这样的情况大家怎么处理?我考虑是不是把尾桨扳平点,可是这个塑料桨啊,还不一定好板啊。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吧4in1上的位于下面的那个电位器逆时针的调整一下,一点一点的调,每次调一点然后在上电测试,试试吧。

网友B:
在尾电机上串几个二极管降点压不就得了??

网友C:
调整中立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关键是楼主的中立点电位器已经逆时针调到头了。所以靠调这个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我的意见是再增加感度,只要没有追尾,感度最大也无所谓。感度最大了还不行就只好采取二级管降压或者把尾桨减短等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