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呀:黑鹰跟35#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呀:)

楼主(2006-01-14):
有个问题问一下:
黑鹰跟35#,它们主要有啥子不同呀?
它们的零件可以通用吗?
请知道的同志,不吝赐教,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问一下:
黑鹰跟35#,它们主要有啥子不同呀?
它们的零件可以通用吗?
请知道的同志,不吝赐教,嘻嘻:)

你好。我有35号,也有黑鹰。这2个飞机旋翼头(十字盘以上都仿自ZOOM400)相同。(但是连杆的偏角不一样),尾管一样,尾玻箱一样,尾桨,尾桨夹。。一样。(其实传动轴组可以互换,只是齿轮的内径不一样,互换的哈需要连同2端的轴承一起换)。。。然后其他的没什么一样了。黑鹰的变矩是仿造450的。

网友A:
天使.黑鹰用的陀螺仪和舵机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使.黑鹰用的陀螺仪和舵机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能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只要尺寸放得下的微型舵机都可以啊。陀螺?什么陀螺都可以哦。,当然重了可不太好。

网友A:
天使,货已经收到了.

黑鹰对舵机的转矩有没有要求?那50元的陀螺仪和450元的用起来有什么差别啊?
你说黑鹰用4个那个最便宜的25元的舵机,50元的陀螺仪,120元的6通收发,50元的无刷电调,50元的无刷电机,能正常飞吗?和那种配置达1XXX元的机机比起来飞的时候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使,货已经收到了.

黑鹰对舵机的转矩有没有要求?那50元的陀螺仪和450元的用起来有什么差别啊?
你说黑鹰用4个那个最便宜的25元的舵机,50元的陀螺仪,120元的6通收发,50元的无刷电调,50元的无刷电机,能正常飞吗 ...

这样的配置比原装的强多了。至少无刷动力,并且25一个的舵机估计比华科尔原厂的好些。所以能飞的。调好了还是非常好飞!450的陀螺一般都是锁尾的。所谓的锁尾就是尾巴在外界(例如风)的干扰下偏移的话陀螺能自动修正使尾巴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功能你现在刚学悬停用50的也未尝不可。兄弟,飞机3分飞行7分调试。。。

网友:
天使能不能使把劲,详细了说说调试的主要项目和过程?谢谢了~
对了,能不能搞个黑鹰的装配图上来?现在一眼黑,连舵机,电调应该放在哪儿都不知道....

楼主:
嘿嘿,谢谢天使兄。
黑鹰和35#还是蛮大不同的,我一心搞我的的35#了。

以后有35#的问题,还是希望天使兄不吝赐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使,货已经收到了.

黑鹰对舵机的转矩有没有要求?那50元的陀螺仪和450元的用起来有什么差别啊?
你说黑鹰用4个那个最便宜的25元的舵机,50元的陀螺仪,120元的6通收发,50元的无刷电调,50元的无刷电机,能正常飞吗 ...

这些东西哪里有卖的呀?

网友:
有关黑鹰的问题到这里来看看吧www.rchom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