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把磁钢弄坏吗?

楼主(2006-01-14):
想DIY个CD无刷,奔了几天才把材料凑齐,却发现磁钢太厚
请问各位大虾可以摩薄吗?或切割.
会不会把磁性弄弱了...
或有其他方法

网友A:
简单的磨可能还行,要是大磨或切割的话可能会退磁!
如果你那里有充磁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如只厚一点,可排好吸在菜刀上用油石加水磨。

网友C:
要磨多久?

网友D:
原帖由
aimo
于 2006-1-14 21:59 发表
不要尝试,买新的更划算
夹在平口钳上用铣刀铣去一薄层可否?

网友E(2006-02-18):
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F:
把定子磨一下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