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DIY最简单的陀螺仪??????

楼主(2006-01-14):
怎么DIY最简单的陀螺仪??????

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引用一下,有意见请提,本人立即删除)
这的陀螺仪原理有是什么??????????????????????
拜托拜托

网友:
刘老师有做压电陀螺的文章,搜一下吧

网友:
干啥用的?

网友A:
电机带动重物旋转,产生进动效应,线性霍尔元件检测出位置量(和加速度成正比),和遥控信号混合后输出,原理不复杂,电路也不难,一个月前我曾把个没有专用舵机的三和机械陀螺改造成能用的,实际上那堆复杂的结构用个很小的压电加速传感器就代替了

网友:
没人说一说吗

楼主:
没办法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动重物旋转,产生进动效应,线性霍尔元件检测出位置量(和加速度成正比),和遥控信号混合后输出,原理不复杂,电路也不难,一个月前我曾把个没有专用舵机的三和机械陀螺改造成能用的,实际上那堆复杂的结构 ...

唉,偶是白丁+穷人

网友:
刘老师的文章没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弹上用的吧

网友:
厉害!有更详细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