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DIY最简单的陀螺仪??????

楼主(2006-01-14):
怎么DIY最简单的
陀螺仪
??????
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引用一下,有意见请提,本人立即删除)
这的陀螺仪原理有是什么??????????????????????
拜托拜托

网友A:
精度会不会有点离谱,而且体积。。。我不是老鸟,老鸟们来说说

网友B:
用电阻,电容,积分电路,MCU再加压控陀螺芯片就OK了

网友C:
哈,飞扬老板那里卖的小飞碟,我也买了一个,飞2下就摔坏了,拆了电路下来准备改,测绘电路到一小半就放弃了。。。。。。。。嘻嘻

网友D:
图上的用的是最原始的惯性原理吧

网友E:
建议先去读读理论力学。再去看看讲导弹和飞机控制系统的书。
你的陀螺好象是两自由度的,只是测角速率?
我觉得这个精度可能不行。虽然搞不了静电悬浮陀螺,但至少应该搞个金属环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