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aimo元帅的我的nb cd电机24018也拆个超薄CD无刷看看!!

楼主(2006-01-14):
看了aimo元帅的我的nb cd电机24018也拆个超薄CD无刷看看!!

什么?照得不清楚?这张照清楚点!

定子直径28mm直驱大奖力矩还行吧,不过没有aimo元帅的运气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拆得笔记本光驱居然是9极定子的。。。。

前辈们告诉下12极比9极的好处在那里?

网友A:
KV值可以做的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可以做的更低

哦,谢谢先,再问下:

KV值越低转速越慢、扭矩越大对不对?
不是多绕几圈也可把KV值可以做的更低吗?
圈数一样线越粗KV值越低还是越高啊?

网友B:
用录象机里的鼓电机或是主导轴电机该不是更好,他们有现成的驱动,唯一就是功率小点,可以加功放来提高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录象机里的鼓电机或是主导轴电机该不是更好,他们有现成的驱动,唯一就是功率小点,可以加功放来提高功率啊

好像直径更大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