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的天线怎么放置?

楼主(2006-01-14):
金属尾管,刮去外漆。
把天线的尾端连接尾管,尾管成天线了,这样就解决了天线展开不好看,收起来不好用的问题。
试了下,哈哈,效果很好。

网友A:
高频的东西这样搞会有干扰,你得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的东西这样搞会有干扰,你得小心

这要是有干扰,原装的天线一样有干扰啊
那个接收机天线放直就没干扰?  高频的东西我是外行。

网友B:
其实调频的天线长度是有要求的,太长了效果不好,短了也会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调频的天线长度是有要求的,太长了效果不好,短了也会不好.

天线长度和波长有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长度和波长有对应关系

原来是在说波长,波长和干扰风马牛不相及阿。
有谁的天线为了波长这个问题专门配置过?
40M的波长是7.5米,模型接收天线连1/4波长都没有,所以波长这个问题,模型天线配置是无从谈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在说波长,波长和干扰风马牛不相及阿。
有谁的天线为了波长这个问题专门配置过?
40M的波长是7.5米,模型接收天线连1/4波长都没有,所以波长这个问题,模型天线配置是无从谈起的。

具体波长频率怎么算天线长短不记得了,反正我们用的设备接收机天线展开长度为1M左右,长了和短了都会影响接收效果的.

网友:
接收机内有缩短电感,减少天线长度,用尾管当天线,理论上错误,干扰教大,和天线在一起的还有个地.看RF教材.

网友:
波长和天线长度有对应关系,以保证最佳灵敏度(达到所谓谐振)。
    为方便使用,一般用加感线圈缩短天线长度,加感线圈安装部位在天线底部、中部、顶部,遥控设备中底部加感最为常用(装在线路板上)。
    模型机架通常被认为是公共接地点,一般不作为天线,具体原理搞得不太透彻。
    实际应用时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比如在潮湿地面等特殊环境下的接收效果,影响不大的话(包括发动机干扰、遥控距离等)我觉得也可以当接收天线。
    但发射机天线对设备影响很大,不要随意更换或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在说波长,波长和干扰风马牛不相及阿。
有谁的天线为了波长这个问题专门配置过?
40M的波长是7.5米,模型接收天线连1/4波长都没有,所以波长这个问题,模型天线配置是无从谈起的。

好长的波,应该衍射能力很强的。

网友:
我倒不知你们说的是什么东东,我只知觉得我自己的天线放置得比较美观,而且从来就没有试过什么失控之类的.或许是我用的都是原装的接收机吧,大家看看我的吧,也许有一大把的FANS也是像我这样放置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