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冰箱的毛细管能用作水冷吗

楼主(2006-01-14):
求助,电冰箱的毛细管能用作水冷吗。以前曾看到过毛细管,但是印象不深,内径是多少,大家作水冷的管子是到那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电冰箱的毛细管能用作水冷吗。以前曾看到过毛细管,但是印象不深,内径是多少,大家作水冷的管子是到那里买的

太细了内径太小,没有足够的压力水进不了效率底,不行。

网友:
太细。。内进0.5MM。跑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把水压进去把?????

网友:
在修冰箱的那里 可以买到最好是4MM的铜管

网友:
细的铜管怎么弯才好??

网友:
最合理的是3MM的铜管,搞空调维修的地方都有,价格也不贵。

网友:
买好点的紫铜管在加热。。。这样就成型比较容易。。。